如果固翼机要飞10公里远,数传和遥控怎么增程?

楼主(2014-09-05):
是不是数传接一个433 ??机载遥控接收机也要接一个433?? 怎么接法???

网友A:
数传电台是和电脑接的,通过电脑直接控制,新手建议你先买个遥控器的433增程就行了!没有必要上数传电台,

网友B:
使用数传不会飞那么远的!而且fpv用不到数传,uav用数传,不过执行任务的航点要么设置好了,要么在可控范围内飞行!

网友C:
支持!好帖顶一下,让更多人关注。

网友D:
先准备几千块 我告诉你 40KM以上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