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兄弟吗??NCPX主轴多长,限位圈在多少公分上

楼主(2014-09-05):
问下兄弟吗??NCPX主轴多长,限位圈在多少公分上,今天把主轴弄丢了,自己测试螺距太麻烦,求告知

网友A:
因为只拆了桨夹,所以有可能不太准,总长度在5.2cm左右,固定圈在从大齿盘那边开始3cm左右的地方。最上端为固定桨夹的地方,两面是平的,用于固定螺丝,那个地方长度在5mm左右,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只拆了桨夹,所以有可能不太准,总长度在5.2cm左右,固定圈在从大齿盘那边开始3cm左右的地方。最上端为 ...

非常感谢.一直没人说,只好用螺距试着调了,我看到一个帖子说5.2CM但是我的用着始终不对,5.2太长,最后先把限位圈固定了然后接电螺距为0,因为没有螺距尺,所以现在有点不对,但是非常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一直没人说,只好用螺距试着调了,我看到一个帖子说5.2CM但是我的用着始终不对,5.2太长,最后先把 ...

因为主轴穿过大齿盘出来了2mm,所以是5.2cm,应该把这部分减下去应该就没太大问题了。互相帮助嘛,不言谢,哈哈

网友B:
为神馬要用尺量長度,用熄火制,控上pitch curve在零上成一直線,搖捍置中,從旁看大漿是否與十字盤水平,調校主軸限位即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神馬要用尺量長度,用熄火制,控上pitch curve在零上成一直線,搖捍置中,從旁看大漿是否與十字盤水平, ...

谢谢,这个NCPX已经烂的不能再烂了,我调节连杆吧桨已经弄到0度,但是桨确实烂,所以肉眼看虽然零度,但是有误差,所以我也凑合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