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空回家~精灵二失控 osd紊乱 附视频 希望找到原因,还能放心买吗?

楼主(2014-09-05):
使用大疆有差不多两年了 从naza玩起 过手的大疆产品不下于十架,一直信赖大疆的产品 觉得自己人品也似乎不错
但是
到这次 好运不再,精灵目前已失联超过48小时 前途未卜
现在分析一下飞行事故
1、此次是去外地跟拍一个活动 9月2日到达目的地,校准指南针 检查精灵和飞行环境后 顺利拍摄4个起落
2、第二天9月3日 同一地区拍摄 检查完毕后首次起飞 大约5分钟后 拍摄完毕,电量超过50% 准备返航,返航过程中突然摆动幅度加大,不受控制。
3、期间飞行不受控制 切换姿态 无反应,但是三轴云台俯仰可控。持续不受控飞行2分钟后 图传信号中断(期间飞过一条河流)。
4、不受控期间osd方位偶尔会改变,但后阶段属于停止状态。 高度和距离指示数值一直无变化。
5、因为没使用dvr 在失控后期 让同伴用手机翻拍屏幕,留下一些线索 期待玩家和技术人员研究 分析。

截屏画面

截屏画面

网友:
失控返航不试一下?画面是飞机在自动飞吗?飞机在朝着你的方向飞的呀~高度也不算高呀~地面无法看到吗?

网友:
DVR很有必要

网友:
看完视频头好晕。。

网友:
大哥我也失联了

网友:
100多米都能找不到?我擦= =开什么玩笑?

网友:
好像是GPS丢星了,卫星图标一直在闪,还成负数了?

网友:
安慰一下啦!

网友:
一看就是主控算法出问题了,望罗主节哀

网友A:
控是否為dji原裝???
三段開關不知道是否正常???(於軟件中)

网友:
没砸到人就好~~~~~

楼主:
失控返航试了阿 没反应 一直自己飞 偶尔能看到图传信号 直到高空断开信号就再没有啦 周围环境复杂 小河 民居都有,从视频上看速度非常快,飞过50米左右河道只用了三四秒,而且osd的高度、距离数据一直卡在一个位置没有动

网友:
我的精灵1代失联1个月了  云台被风吹坏了 找不到回家方向 被风吹走

楼主:
楼上的 有osd还是好回来的 我的是osd数据卡死在一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是否為dji原裝???
三段開關不知道是否正常???(於軟件中)

都是原装货 正常飞行快一年了

网友:
帮顶,楼下大疆技术帮忙解答,希望不要回答干扰二字

网友:
“楼主,您的指南针被干扰了,如果指南针被干扰了,只有切手动模式才能救下飞机。
请楼主加我QQ:2355613431,我会协助您解决问题”
……差不多了吧?

楼主:
看情况 绝对不是干扰阿

网友:
绝对是干扰,这种情况切手动都不一定能救回,你应该姿态飞就好了,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接航拍活的费用够买个精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接航拍活的费用够买个精灵吗?

接好几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接航拍活的费用够买个精灵吗?

一个咋够 多飞几次可以的

楼主:
切换了 没反应 osd数据都是乱的

网友:
LZ湖南的吗

网友:
空中死机了,保持死机时的输出数据,朝某方向一直飞,这种情况只有尝试扳杆关闭电机还有效没,不然只有飞走了,这样的情况一般回到地面,重起它又好好的,无法找到答案,

楼主:
因为俯仰通道是ok的 视频中有控制摄像头俯仰的过程 但是飞机不受控,说明还是主控出了问题
这么多天了 难道厂家没个回复什么的吗

网友C:
大疆的OSD又不显示坐标、有DVR也只是看到大概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的OSD又不显示坐标、有DVR也只是看到大概方位

高度和距离那些数据都不显示 方位也是乱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度和距离那些数据都不显示 方位也是乱的

我的现在是用穷人OSD
都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现在是用穷人OSD
都能显示

正常是显示的 失控后不显示了

网友D:
楼主可以配一个望远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配一个望远镜了。

调侃我啊 那有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侃我啊 那有啥用

随时可以观察你的精灵位置。。。。你总不想在屏幕消失的时候纠结方向吧

网友:
楼主节哀,没砸到人也算万幸

楼主:
哎 厂家还没的回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