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炸坏了个小元件,求助!

楼主(2014-09-05):
求助这个小元件可以买到吗,替代品也行

网友:
感觉只是引线断了,焊工了得的话,自己接

网友:
应该是一个三极管,可以把尸体拿来测量确定一下。或者搜印字看能否找到。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三极管。

网友:
买只kbar,换过去就行,

网友:
楼上都是高手

楼主:
淘宝上搜三极管能搜到样子差不多的,但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三极管上印的字是AOYHO

楼主:
搜AOYHO搜不到

网友:
买只kbar,换过去就行

网友:
测不出麽

楼主:
kbar的拆开看了,印字是1A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