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S1000加装双摄像头(飞手用)问题的讨教!

楼主(2014-09-05):
现在飞S1000,由于相机输出的图像信号主要给云台手用,当云台手转动云台的时候,飞手无法看到机头前方的图像,有时候会导致安全隐患,现在有没有成型的解决方案,就是,机头方向加装一个摄像头,通过osd叠加飞控数据信号给飞手看,而云台手只用看相机图像而不用关心飞控数据,这样,应该会更安全一些。想请教一下,有没有这种解决方案呢?

网友:
有的啊 有双路发射机的

网友A: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原厂IOSD是支持双路视频输入输出的~但是原厂云台视频输出和原厂图传把IOSD的双路全占了~所以在这纠结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原厂IOSD是支持双路视频输入输出的~但是原厂云台视频输出和原厂图传把IOSD的双路全占 ...

线材包里找一头有插头一头没有插头的线,没有插头的那头自己焊接,接云台和另外的摄像头,然后飞控里映射通道开关(切换视频1和2),不过貌似不能同步显示摄像头和主云台相机的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材包里找一头有插头一头没有插头的线,没有插头的那头自己焊接,接云台和另外的摄像头,然后飞控里映射 ...

Z15是集成的排线插头~普通云台双路就好弄了~还有就是我要分两图传出来~这两块还没想明白线怎么往出分~没敢动手~也过了节给大疆技术打电话问问IOSD是必须切换还是可以同时输出两路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材包里找一头有插头一头没有插头的线,没有插头的那头自己焊接,接云台和另外的摄像头,然后飞控里映射 ...

又看了下IOSD的输出线路~这下知道了~云台视频直接出给图传~然后用单头线接FPV摄像头~接IOSD再接另一个图传~这下明朗了~

网友:
又osd數據又要雙鏡頭分開!確實有點蛋疼

网友:
找一台具有同时具备视频输入、输出口的监视器给飞手用,通过此监视器的视频输出口,将信号同时输入到云台手的另一台监视器不就可以了吗?当然这不能同时看两个方向了。

网友C:
我用双DJI 5.8图传解决的……

前摄像头信号过OSD, 到一号5.8发射;GH4信号不过OSD,直接给2号5.8发射。

准备给前摄像头加两轴云台,换120度镜头,配合头追来给飞手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双DJI 5.8图传解决的……

前摄像头信号过OSD, 到一号5.8发射;GH4信号不过OSD,直接给2号5.8发射。 ...

2号5.8发射机电源怎么走的,很好奇?自己接的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号5.8发射机电源怎么走的,很好奇?自己接的线吗。

2号5.8发射机从iosd取摄像头供电的12V电~

网友(2014-10-09):
看到这个帖,找到了解决办法。

网友(2014-11-20):
引用 网友C:
2号5.8发射机从iosd取摄像头供电的12V电~

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