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 重新上电 就禁用log

楼主(2014-09-05):
如题,在地面站软件里调参,把log功能打开,结果只要断电或换电池,log就恢复成禁用,怎么改都没用,有谁遇到过这情况吗?

网友A:
是不是你的SPI闪存问题!
在在终端里 用命令测一下读写 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SPI闪存问题!
在在终端里 用命令测一下读写 怎么样!

闪存应该没问题,其他参数都可以正常修改保存,唯独这个不行

网友:
EPROM 清零 都试过了吗?

楼主:
apm是刚买的,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清除所有,重新加载配置,就怕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