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 尾舵的疑问

楼主(2014-09-05):
MB 陀螺仪  用的窄频琐尾舵机
设置尾舵行程 的时候还很好 能够慢慢移动
但是退出设置模式后  打一点点方向 尾舵就立马打满到底
这正常吗  还是设置问题
第一次用MB 请前辈高手解答

网友A:
不会吧,先把行程置于最小,然后控方向到底,再调行程调到底。怎么会有你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先把行程置于最小,然后控方向到底,再调行程调到底。怎么会有你说的情况

不管行程设置大还是小  打一点方向 尾舵就到行程设置的极限了

楼主:
感度是 控上面的还是MB上的旋钮?

网友:
可能 1 尾舵行程太小  2 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