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视频又来了 !还是高清!还是笑死人不偿命!!

楼主(2014-09-05):
是我人品暴发么?前两次3D炸鸡都是满血复活!!这次到好 连金属的尾
舵机
座都能断!!结果不用说了 !!爽炸!!

网友A:
检查不到位

网友B:
这次的场地没选对。早炸早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不到位
估计是金属疲劳!!看不出来!!

网友C:
旁边还那么多人呢 炸到人可不好

网友D:
某越的改款金属尾座经常断裂,还不如塑料的~~~建议不要用~~~

网友E:
要么爽飞,要么爽炸,反正都是爽

网友F:
兄弟。直机很危险的,远离人群。

网友G:
表示慰问~~~~
另外:
拍摄过程不要变焦,越是变焦越是把镜头拉近,画面的晃动就越大,看的晕的说~~~

网友H:
这个尾机架是不行的,好看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