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ciu-2

楼主(2014-09-05):
新买的FUTABA ciu-2插上电脑后发现LED 灯 闪了两下红灯  电脑提示音也不对  不是Ciu-2 坏了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求懂的模友 予以帮助!

网友A:
这东西干嘛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干嘛用的啊

用来设置GY-520 陀螺仪的

网友A:
哦,不玩直升机,不知道。让您见笑了,玩多轴和固定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不玩直升机,不知道。让您见笑了,玩多轴和固定翼的

恩

网友B:
插上USB后。。是会闪2下红灯。。
然后按提示打上驱动。就会变绿灯恒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上USB后。。是会闪2下红灯。。
然后按提示打上驱动。就会变绿灯恒亮了。。。

恩  谢谢 不过我吧CIU-2插上后 电脑没有反应出驱动 我的电脑是windouws 7 的 不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谢谢 不过我吧CIU-2插上后 电脑没有反应出驱动 我的电脑是windouws 7 的 不知怎么办?

我在WIN8上装过。。插上也是什么也不提示。。但是升级CGY750却报错。。FUTABA官网的WIN8驱动。我装不明白最后只好找了台XP电脑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