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ciu-2

楼主(2014-09-05):
新买的FUTABA ciu-2插上电脑后发现LED 灯 闪了两下红灯  电脑提示音也不对  不是Ciu-2 坏了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求懂的模友 予以帮助!

楼主:
急死我了  先抢个SOFA

网友:
这是干嘛用的

楼主:
用来设置GY520 陀螺仪的

网友:
换个插口试试。

网友A:
正常接上PC红灯闪,随後绿灯长亮,我刚试的,很久没用了

楼主:
换过 它--还是那么的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接上PC红灯闪,随後绿灯长亮,我刚试的,很久没用了

感谢回复   我红灯闪了两下  后就没有什么灯 亮了  我想可能是  它 坏了

网友:
50刀泡水了。。。
说实在的,Futaba也真够可以的。调个什么玩意都要CIU-2。。

网友B:
蓝牙啊?高大上的东西诶

网友:
那就在电脑中硬件管理里把原来的驱动删掉,再重插重新加载驱动。

网友:
调GY520的 死贵

网友:
CGY750也用它

网友:
各种SV舵机也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啊?高大上的东西诶

蓝牙? 有可以代替他的东西吗?可以私信给个链接吗?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吧。。。没有市场就没有山寨。。。直觉认为程序有问题,安装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