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我的mwc lite版 一飞都翻,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09-05):
如题,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啊??

网友A:
正反桨位置装错,油门未同步。祝爽飞。

网友B:
检查各个电调的信号线,是不是插错位置了,我以前也出现了M1 M2插反了,飞机各种翻。

网友C:
1,电机转动方向
2,正反桨是否装错
3,遥控器通道正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桨位置装错,油门未同步。祝爽飞。

谢谢。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各个电调的信号线,是不是插错位置了,我以前也出现了M1 M2插反了,飞机各种翻。

谢谢,调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电机转动方向
2,正反桨是否装错
3,遥控器通道正反

谢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桨位置装错,油门未同步。祝爽飞。

朋友。 油门没统一是怎么回事?我只做过每个电调的单独校准

网友A:
每个电调单独校准就行。严格对照调参软件示意图,各个电机顺序以及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电调单独校准就行。严格对照调参软件示意图,各个电机顺序以及转向。

朋友。 我上机软件看了下。每个电机油门大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