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初学者,前来报道,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4-09-05):
近期网购一架固定翼航模,(菜鸟级航模)一次也没敢飞过,浏览本网帖子,大多数都在玩3D机。我想自做一架可玩3D动作的固定翼。不知用多厚的KT板,什么型号电机遥控器?谢谢!

网友:
先买一架熟悉后在做。

网友A:
新手就能玩3D啊,先玩玩模拟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就能玩3D啊,先玩玩模拟器吧

是的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回帖,米不多,买配件自己动手做一架,也是一种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就能玩3D啊,先玩玩模拟器吧

还想请教模拟器是什么?不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模拟器是什么?不懂啊。

就是电脑上的飞行模拟软件,你买遥控的时候一般都会配的,在电脑上装个模拟器,多练练,这样可以避免首飞还没怎么飞呢就先炸鸡了

网友B:
新手,先买套遥控器,顺便连模拟线一起买了,然后练习模拟器,等能控制一架上单翼飞机只有航线了,随心所欲的起飞降落了,在飞你的固定翼,想飞3D嘛,还是先来模拟器,再来上飞机嘛,要不然,秒炸的含义你马上就能体会到,嘿嘿

网友C:
可以自己做一架330的机子,翼展1000这样,2212电机,电池3S1500,遥控器自己喜欢,搞个小6通的就可以了,先练好模拟器,再上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脑上的飞行模拟软件,你买遥控的时候一般都会配的,在电脑上装个模拟器,多练练,这样可以避免首飞 ...

首先谢谢关注和指导,我是初学者一窍不通,电脑模拟器还不知是什么样子,若不买遥控器,先买个电脑模拟器不知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先买套遥控器,顺便连模拟线一起买了,然后练习模拟器,等能控制一架上单翼飞机只有航线了,随心所欲 ...

说的很实在,秒炸,谢谢关注与指导,中秋节快乐。

网友:
首先,把最简单的飞机飞好,就是巡航,降落和起飞,模拟器一定要用,帮助还是有的,然后慢慢地进阶,你才能飞3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做一架330的机子,翼展1000这样,2212电机,电池3S1500,遥控器自己喜欢,搞个小6通的就可以了,先 ...

我现在有一架两通道S35,因刚接触航模,卖家建议现在不可玩3D机,不知330是什么样式,谢谢指教。

网友:
先弄飘飘机

楼主:
前几天网购一架S35,不知是您说的飘飘机。中秋节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一架两通道S35,因刚接触航模,卖家建议现在不可玩3D机,不知330是什么样式,谢谢指教。

上淘宝搜一下就出来了,3D机来的

网友:
楼主和我一样,什么都不懂,我正在潜水学习,想先入一个控,在电脑学模拟,没想好入哪个控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关注和指导,我是初学者一窍不通,电脑模拟器还不知是什么样子,若不买遥控器,先买个电脑模拟器 ...

有是有啊,可是没有遥控你怎么练呢,虽然可以用键盘,但是毕竟不如真实的遥控有感觉,练习效果也没有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