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KT机 舵机怎样固定的

楼主(2014-09-06):
看了有些帖子,用热熔胶固定啊,,那万一要拆下来,胶粘在舵机上面,那不是舵机用不了了。。

网友:
用刀削削还可以 用的   一般KK机都用不到什么好舵机

网友:
热熔胶,加热就熔了,就可以清除了,我所有kt机都只用热熔胶,无需其它

网友:
不会的,挺好弄下来的其实

楼主:
嗯  学习了    怕胶多了  以后拆下来用不了  ,我用30一个的舵机。或者以后升级塞纳斯做准备。。。

网友:
不会,很好弄下来的。

网友:
热溶胶要拆太简单了
楼上用削的加热都是笨方法

去药房买瓶酒精
想拆时
喷一点上去
自动脱落
完全无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学习了    怕胶多了  以后拆下来用不了  ,我用30一个的舵机。或者以后升级塞纳斯做准备。。。

建议你直接玩赛斯纳吧
自己做的飞机
除非有老手帮忙看
哪边有问题都不知道
那个飞机不会好飞到哪里去
只会打击自信

等会飞了 基础经验知识有了
在自己作
飞机会好飞很多

现成的商品练习机
大家推荐的那几款
也就两百元有找
省下的时间跟精神
绝对划算

网友:
呵呵应该能弄下来,我也这样粘的

楼主:
kvn_sh发表于2014-09-09 18:04:09
热溶胶要拆太简单了
楼上用削的加热都是笨方法

去药房买瓶酒精
想拆时
喷一点上去
自动脱落
完全无伤
酒精  真的会自动脱落   等我试试。

楼主:
kvn_sh发表于2014-09-09 18:07:50

建议你直接玩赛斯纳吧
自己做的飞机
除非有老手帮忙看
哪边有问题都不知道
那个飞机不会好飞到哪里去
只会打击自信

等会飞了 基础经验知识有了
在自己作
飞机会好飞很多

现成的商品练习机
大家推荐的那几款
也就两百元有找
省下的时间跟精神
绝对划算
唉   我的kt机做好百分之90了。

网友:
热熔胶,妥妥的

网友:
热溶胶简单的很,

网友A:
在舵机上先贴透明胶带,然后直接泡沫胶。

楼主:
yzzsr发表于2014-09-11 09:54:15
在舵机上先贴透明胶带,然后直接泡沫胶。
嘿嘿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也可以用硅胶

网友:
舵机与KT板接触面两边都涂泡沫胶,稍微晾干后贴合,很牢固的。

网友(2014-11-14):
引用 网友A:
在舵机上先贴透明胶带,然后直接泡沫胶。

泡沫胶没有热熔胶方便清除~~~

热熔胶是最方便的,,拆下来可以清除的干干净净~~~泡沫胶得慢慢的抠,麻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