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朗宇3108电机900kv可以用4s电池吗

楼主(2014-09-06):
谢谢!如题

网友:
可以,但只能用10~11寸桨,11寸桨能用,但是温度会很高,电流也很大,跟10寸桨相比拉力不会增加多少。
4S推荐用DJI1038,APCmr1045,TM1033桨。

网友:
当然可以,我的是700kv的,动力基本上都是用4s。
这是某宝上朗宇900kv的信息,可以看出到后面力效是非常低的 而且温度超高(虽然还不到影响电机寿命的温度)
高转速的电机一般都配小浆,拉力小 效率低 ,但稳定性好。

SUNNYSKY X3108S  KV900  Outrunner Brushless Motor for Multirotor

型号        X3108S
定子直径        31mm
定子高度        8mm

电机Kv         900
无负载电流(A/10V)         0.9A
电阻        86m
最大工作电流        25A/30S
最大功率        370W
重量        81g
外壳直径        37.8mm
轴径        4mm
轴长        26.5mm
整体长度        33mm
适用电池节数        3-4S
适用螺旋桨型号(inch)         APC10x3.8;  APC11x4.7;   APC12x3.8

Prop        Volts        Amps         Thrust(g)        RPM        Watts (W)        Efficiency
(g/W)        Full throttle temperature
(inch)        (V)        (A)        (RPM/Min)
APC1038        11.1        1        180        3170        11.1        16.2
2        270        3985        22.2        12.2
3        360        4550        33.3        10.8
4        430        4937        44.4        9.7
5        500        5245        55.5        9.0
6        570        5537        66.6        8.6
7        630        5811        77.7        8.1
8        680        6042        88.8        7.7
9        730        6240        99.9        7.3
10        770        6428        111        6.9
12        860        6762        133.2        6.5
14        940        7037        155.4        6.0
16        1000        7242        177.6        5.6
18        1090        7457        199.8        5.5        56°
APC1147        11.1        1        210        2682        11.1        18.9
2        300        3342        22.2        13.5
3        390        3771        33.3        11.7
4        460        4114        44.4        10.4
5        520        4388        55.5        9.4
6        580        4620        66.6        8.7
7        650        4877        77.7        8.4
8        710        5031        88.8        8.0
9        750        5194        99.9        7.5
10        800        5331        111        7.2
12        890        5617        133.2        6.7
14        970        5870        155.4        6.2
16        1050        6100        177.6        5.9
18        1130        6265        199.8        5.7
20        1200        6480        222        5.4
21.9        1250        6600        243.09        5.1        62°
APC1238        11.1        1        210        2477        11.1        18.9
2        300        3042        22.2        13.5
3        380        3420        33.3        11.4
4        460        3711        44.4        10.4
5        530        3977        55.5        9.5
6        590        4190        66.6        8.9
7        650        4328        77.7        8.4
8        700        4482        88.8        7.9
9        740        4611        99.9        7.4
10        790        4740        111        7.1
12        880        4928        133.2        6.6
14        960        5117        155.4        6.2
16        1030        5254        177.6        5.8
18        1100        5365        199.8        5.5
20        1160        5512        222        5.2
22        1200        5625        244.2        4.9
24.8        1250        5760        275.28        4.5        83°
APC1038        14.8        1        230        3548        14.8        15.5
2        340        4311        29.6        11.5
3        430        4834        44.4        9.7
4        520        5331        59.2        8.8
5        600        5708        74        8.1
6        680        5974        88.8        7.7
7        740        6240        103.6        7.1
8        800        6480        118.4        6.8
9        870        6668        133.2        6.5
10        920        6857        148        6.2
12        1020        7217        177.6        5.7
14        1120        7500        207.2        5.4
16        1200        7800        236.8        5.1
18        1270        7997        266.4        4.8
20        1330        8168        296        4.5
23        1420        8460        340.4        4.2
26.8        1530        8780        396.64        3.9        85°
APC1147        14.8        1        230        2914        14.8        15.5
2        340        3575        29.6        11.5
3        440        4071        44.4        9.9
4        530        4451        59.2        9.0
5        610        4705        74        8.2
6        690        4970        88.8        7.8
7        750        5228        103.6        7.2
8        810        5400        118.4        6.8
9        870        5588        133.2        6.5
10        920        5777        148        6.2
12        1010        6034        177.6        5.7
14        1110        6317        207.2        5.4
16        1190        6530        236.8        5.0
18        1260        6720        266.4        4.7
20        1330        6940        296        4.5
23        1410        7140        340.4        4.1
26        1490        7300        384.8        3.9
30.2        1580        7500        446.96        3.5        94°

网友:
看到数字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