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S900试飞成功,来个试飞报告简评。。。。

楼主(2014-09-06):
昨天装好S900,今天试飞了。。。每次新飞机第一次起飞,做了多次检查,心都慌慌,到推油门50%以上飞起,心定了。。。

这里先简单说下试飞感受,下面会有图文介绍。。。

飞机用的是S800 EVO的WKM推荐感度,基本上适合,有轻微抖动,另外飞机震动也比较大,但是减震设计得好,云台震动不会很大,明天如果有时间,会做个硬挂狗3测试。。
另外就是续航问题,本次测试16000MA的电池悬停18分钟,3.6BB机报警,下来回压3.68。。。使用10000的电池设置BB机3.6报警,悬停12分钟,下来回压基本3.7V。。

另外悬停下来后,电机温度相当高,估计70度,用手不敢抓住电机3秒钟以上。。。。。。。。大概就是这个温度感觉,至于多少度没测量。。。

对于这个机架设计,和S1000大同小异,携带上还是比较方便,大疆官方数据有点虚。。。我是S900+WKM+Z15-5N+IOSD+600MW图传这些设备,带10000MA电池起飞是6950克,带16000电池是7420克。。

如果使用12000MA的电池,估计15分钟也是极限了,18分钟有点不可能。。。

起飞重量,带16000MA电池。。7420克。。。

和S1000叠罗汉对比下。。。

起飞前准备,5iMX 我爱模型,没有增高管,只能先用2个电池架高机身,自检后再放下来飞。。。

稳妥妥地飞了起来,心安定了。。。呵呵
由于单人去试飞,没有带单反拍专业的照片。。。

下来得吐槽一下,用10000MA的电池,起飞重量是6950G。。下来电机外表烫手,不敢抓住超过3秒,估计温度高达70度
按照这样的负载,我S1000起飞重量10.3KG,单个电机负载比S900还大,也不会很烫。。。
希望大疆解释下这样的安全性。。。

使用10000MA的先吃,悬停12分钟BB机3.6报警,回家后回压基本达到3.7V。。算是极限电压了。。

使用16000MA的电池,悬停了18分钟,BB机3.6V报警,回来后,电压最高回到3.68V。。稍微少了点,估计悬停17分钟这样更安全。。

回来进行充电,左边的是16000的电池,右边的是10000MA的电池
可以看到,飞到3.7V左右的电压,相当于使用标称电压的90%电量了。。所以这个飞行时间也是电池的极限。。。
不知道DJI的6800G起飞用12000MA的电池是什么配置,轻了不少。。我搭配的是Z15-5N云台相机,装WKM和IOSD那些必要设备。。。带10000MA的电池都接近7000G
而且大疆标称12000的电池飞18分钟,数据是否真实,有待大家测试了。。。。

这个电压是飞回来,准备充电的电压,也就是16000飞了18分钟,10000飞了12分钟回来准备充电前的电压。。

双路40A充电,真爽,大容量电池必备。。。。

网友A:
电机70度,有点怕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70度,有点怕怕哦

手测试,放手不敢抓超过3秒

网友B:
单股线绕的电机,过流性强动力足,但是高频工作时的
趋肤效应不可必免会加大损耗,以过热表现出来!

网友:
S 1000  和 S900 飞行下来马达都比较烫  所以判断是 马达小了都

网友:
没视频吗,米机啊~

网友C:
楼主你把每个机臂管尾部的海绵堵头取下来看看里面呗,这样才能更踏实点嘛!

网友D:
商品机能飞还要庆祝
大疆的机器这么让人揪心吗??

网友:
祝贺S900试飞成功

网友E:
看来还是没有S1000好啊

网友:
又是高大上啊

网友F:
40A的电流是不是 充不满?  我用10A的电流充都感觉  充不满

网友:
重量级的

网友G:
楼主用的是什么控?

网友:
16000MA的电池,挂GH4能飞多少时间?

网友H:
很中肯的试飞报告,希望大疆关注

网友:
貌似很牛的样子

网友I:
手都不敢摸电机,那确实太热了

网友J:
4114用的什么参数的桨?

网友K:
这个评测靠谱,兄弟用的什么充电器?很不错,数据这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把每个机臂管尾部的海绵堵头取下来看看里面呗,这样才能更踏实点嘛!

检查过外表和松紧度,里面气死可以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还是没有S1000好啊

s1000也有,不过操控感,似乎S900更胜一筹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A的电流是不是 充不满?  我用10A的电流充都感觉  充不满

40A电流是前期大电流补充,后期会慢慢做平衡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商品机能飞还要庆祝
大疆的机器这么让人揪心吗??

还好吧,这个价格,估计不会自己组装了。。
原来装个飞越960,也花了5K,换个收放脚架,和S900的价格差不多了。。。

所以大疆S900估计会秒杀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是什么控?

飞机是WKM飞控,遥控是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16000MA的电池,挂GH4能飞多少时间?

这个没有测试,呵呵。。
我挂的是Z15-5N。。。16000的悬停了18分钟,下来回压到3.68.。充电充进14000多MAH。基本是电池标称的90%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中肯的试飞报告,希望大疆关注

下午继续试飞,继续作其他正常飞行等报告。。。。

另外有时飞行会掉高1-2米。。。悬停后又恢复原来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都不敢摸电机,那确实太热了

是的,刚飞下来,整个手抓住电机3秒,感觉到烫手,要松手的感觉。。。没有用专业仪器测试过问题,只凭手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J:
4114用的什么参数的桨?

S900电机配的貌似是1552的折叠浆吧,携带方便。。。但是折叠的效率肯定没有普通1555碳纤浆高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评测靠谱,兄弟用的什么充电器?很不错,数据这么详细。

iCharger 4010

网友G:
引用 楼主:
飞机是WKM飞控,遥控是14SG

你这个失控返航是在14sg上调整的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检查过外表和松紧度,里面气死可以忽视

拿502或者AB胶糊住加固一下吧~否则出事只是早晚的问题

网友N:
请问楼主,你的10000mha的电池从3.7V开始用40A充电得30分钟吗?另外用的多大的电源?

网友J:
引用 楼主:
S900电机配的貌似是1552的折叠浆吧,携带方便。。。但是折叠的效率肯定没有普通1555碳纤浆高

我的鸡架只能最大用1455.可以否,效率会好不?

网友O:
看到10000的电池,是酷点吗? 40A充电的是30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失控返航是在14sg上调整的不。

飞控本身就可以失控返航,遥控器不用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502或者AB胶糊住加固一下吧~否则出事只是早晚的问题

没这个必要,很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楼主,你的10000mha的电池从3.7V开始用40A充电得30分钟吗?另外用的多大的电源?

其实10多分钟就已经充了95%了,只是后续平衡时间长,平衡的时间根据电池,电池不好就平衡慢。。。
2900W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鸡架只能最大用1455.可以否,效率会好不?

那就不知道你是什么机架了。估计1455不比1552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到10000的电池,是酷点吗? 40A充电的是308吗?

308去不了40A的。。。

4010才能到40A...

10000的电池是酷点。。

网友:
温度那么高啊,看来还是电机的问题。。。。电机小了。

网友P:
咱俩的配置一样我还没装机呐。说说你的感度是多少?谢谢!

网友L:
商品机能飞还要庆祝

网友Q:
40A充电?怎么用这么大的电流?对电池太不好了吧?用1 C,16A是不是更安全合理?i carge 4010的充电插头能承受40A的电流吗?

网友R:
这个评测很中肯,这套动力,超过7公斤,电机发热会很明显

网友S:
发个s900测试视频

小苹果版本测试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P:
咱俩的配置一样我还没装机呐。说说你的感度是多少?谢谢!

我用WKM说明书里的S800感度。感觉这个S900震动比较大,比我原来的飞越T960机架还要大
今天飞了一下,感觉从视频上看到微震。。。

楼主:
引用 网友L:
商品机能飞还要庆祝

买回来也不是全部安装好,飞控什么线路连接,设置,调试那些都要搞好不好。。。

这个和散件机的区别就是大部分机架组装完成,和电机电调焊接好而已,如果飞控设置不好,炸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40A充电?怎么用这么大的电流?对电池太不好了吧?用1 C,16A是不是更安全合理?i carge 4010的充电插头能承 ...

没事啊,插头试过没事,线比较发热。。

飞飞机的时候,也不只40A放电了,何况充电40A也是没问题的

这电池支持6C充电,大约80A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评测很中肯,这套动力,超过7公斤,电机发热会很明显

用12000的电池估计刚好7公斤了。。

没办法,一般人飞机都是这样的配置,我用5N还轻了点,用GH4估计更重,。。

但是用12000的电池,估计飞行是12-13分钟。。我用10000的电池悬停是12分钟,飞的话是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发个s900测试视频

小苹果版本测试视频

不错不错,好像用的是达普电池,多大容量的。

准备挂什么云台?

网友:
轻量化是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股线绕的电机,过流性强动力足,但是高频工作时的
趋肤效应不可必免会加大损耗,以过热表现出来!

很专业啊

网友T:
引用 楼主:
308去不了40A的。。。

4010才能到40A...

酷点电池如何?没用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酷点电池如何?没用过,谢谢

续航可以,但是怀孕率大

网友U:
为什么我S900+A2+GH4 + IOSD+5.8G图传   飞8分钟电压就到21.6了?用的是ACE 10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为什么我S900+A2+GH4 + IOSD+5.8G图传   飞8分钟电压就到21.6了?用的是ACE 10000mah

差不多是这样子了,10000MA的电池,我飞10分钟也是压力大了
而且你带GH4,你的21.6电压是下来的电压,还是空中电压?

另外你带GH4云台,拍出来的视频震动吗?

网友U: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是这样子了,10000MA的电池,我飞10分钟也是压力大了
而且你带GH4,你的21.6电压是下来的电压,还 ...

空中 电压。  我买了俩GH4 一个有问题 已经返厂了  另一视频还算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U:
空中 电压。  我买了俩GH4 一个有问题 已经返厂了  另一视频还算稳定

空中电压正常,21.6下来都会回压到22.2了。。

我测试10000的电池正常飞行航拍也就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U:
空中 电压。  我买了俩GH4 一个有问题 已经返厂了  另一视频还算稳定

放大看视频有没微小震荡。。

网友:
好飞机。尽管是从S1000精简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那么单薄
另外楼主说电机烫,我得S800EVO也很烫啊

网友:
顶上
呀,好哦

网友:
正打算入手S900,看来要暂缓一下,看清楚点……

网友:
请问楼主我飞的是s1000,第一级电压报警设置的是21.6,计算下来单节是3.6嘛,一级报警降落。落地后隔一会测量电池电压就是23.2左右,单节3.8多。包括以前飞纯玩得机机电池也是这样。楼主的测试是悬停3.6降落,落地回升至3.7左右。感觉和我的差异还是比较大,请楼主帮忙分析一下具体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股线绕的电机,过流性强动力足,但是高频工作时的
趋肤效应不可必免会加大损耗,以过热表现出来!

赞!重点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商品机能飞还要庆祝
大疆的机器这么让人揪心吗??

有才

网友:
楼主什么充电器啊

网友:
祝贺祝贺

网友:
引用 网友U:
空中 电压。  我买了俩GH4 一个有问题 已经返厂了  另一视频还算稳定

求GH4在S900上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F:
40A的电流是不是 充不满?  我用10A的电流充都感觉  充不满

不急的时候用B6小电流充电

网友:
工具好多呀!

网友V:
引用 网友B:
单股线绕的电机,过流性强动力足,但是高频工作时的
趋肤效应不可必免会加大损耗,以过热表现出来!

那一般如何通过工作电流去选择合适的电机呢?

网友W:
电机烫手,是负载太重的原因吗?还是就行苹果手机放音乐也烫手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W:
电机烫手,是负载太重的原因吗?还是就行苹果手机放音乐也烫手一个道理?

负载7KG是S900负载范围内的重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V:
那一般如何通过工作电流去选择合适的电机呢?

P=UI 就可算出,还可以通过测量电机漆包线的线径,查下表估计出载流量推算出l值,可惜大多漆包线的安全载流量是按照工频50Hz给出的,对于模型的无刷电机,其运转频率远高于50Hz并且是随着转速的提高而上升,实际估算因趋肤效应影响,电流的承载能力还要减弱!

网友W:
引用 楼主:
负载7KG是S900负载范围内的重量呢

你的意思是S900,能带7公斤?空机,带个16000ma的6S电池,还能带多重?有人测试过没有?5KG?

网友X:
引用 网友B:
单股线绕的电机,过流性强动力足,但是高频工作时的
趋肤效应不可必免会加大损耗,以过热表现出来!

短短的两句话,包含了大量的专业名词,无线电高手一名!

网友:
哥们,你用的什么电源,麻烦告诉一下和给个链接行不,谢谢

网友Y: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测试,呵呵。。
我挂的是Z15-5N。。。16000的悬停了18分钟,下来回压到3.68.。充电充进14000多M ...

悬停无法预测实际飞行的时间的,如果单纯悬停18分钟的话,那么实际飞行时间正常不会超过12、3分钟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B:
P=UI 就可算出,还可以通过测量电机漆包线的线径,查下表估计出载流量推算出l值,可惜大多漆包线的安全载 ...

是的,可是每个电机厂家漆包线型号层次不齐,单纯靠线径来计算只能有一个定性的分析。能推荐几款能效比比较大一点的电机吗?感觉多旋翼的水平很大一部分程度取决于动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X:
短短的两句话,包含了大量的专业名词,无线电高手一名!

谈不上高手,以前修彩电音响的,现在专职搞制冷,闲时玩玩航模,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的意思是S900,能带7公斤?空机,带个16000ma的6S电池,还能带多重?有人测试过没有?5KG?

官方说最大8.1KG

楼主:
引用 网友Y:
悬停无法预测实际飞行的时间的,如果单纯悬停18分钟的话,那么实际飞行时间正常不会超过12、3分钟的

...

测试过,一般飞飞拍拍,15分钟还行,你不可能飞起来就全速到处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V:
是的,可是每个电机厂家漆包线型号层次不齐,单纯靠线径来计算只能有一个定性的分析。能推荐几款能效比比 ...

选电机首先要知道所需推力与KV值成反比关系,高效又省电的电机最关键在矽钢片上,好的电机矽钢片含硅量高,厚度薄,并且用冷轧晶粒取向工艺轧制,带来的好处就是减少涡流损耗和铁损,用这种矽钢片做的电机发热低,效率高。很多低价的电机甚至直接选用冷轧刚板。其次,选用高斯值高的转子用磁铁,以及选用单晶铜材质耐高温漆包线,加上高满槽率的绕制工艺,再配合精细调整转子动平衡,才是我们所需的优质电机,可惜能做到的缈缈无几!

网友:
S900一般搭载什么类型的相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WKM说明书里的S800感度。感觉这个S900震动比较大,比我原来的飞越T960机架还要大
今天飞了一下,感 ...

我也发现,是高频震动,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
学习了,厉害。多少银子?

网友:
电机的温度取决于工作电流、电压、负荷、散热、和工作时间等都有关系。工作15分钟左右到达70度有点偏高,电机工作温度应该在20—60度之间,但是对电机里面漆包线来说100度都没有问题,漆包线的温度极限应该是200度以上,(铜线外面有一层漆,这层漆的在200度以上就会碳化,使电机的绝缘程度下降。这是电机在高温工作的时候不会坏的关键),铜线要在800以上才会断,长时间在高温下工作,电机的寿命会相对缩短。

网友(2014-10-07):
电机长期高温已退磁

网友Z:
横滚震动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Z:
横滚震动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

网友AA:
一直想进个大A数的充电器,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啊~~给个链接呗 谢谢

网友AB:
引用 楼主:
飞控本身就可以失控返航,遥控器不用设置了

额。遥控器是一定要设置失控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B:
额。遥控器是一定要设置失控保护的。

谁说,我遥控压根没设置过失控保护,飞控自己会失控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一直想进个大A数的充电器,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啊~~给个链接呗 谢谢

iCharger 4010

网友AB:
一呢,遥控器本身有失控保护,你不去设置,它就默认为保持,也就是说失控前遥控器会发一个保持的信号给飞控,这个时候就看你人品了,大部分时间是飞控在接到最后信号前提前接管,小几率会飞控收到保持信号而误判,比如继续往上飞。二呢,你设置飞控参数肯定没好好看,仔细看调参软件的提示,遥控器设置部分。。都是经验,给你说是志同道合。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一呢,遥控器本身有失控保护,你不去设置,它就默认为保持,也就是说失控前遥控器会发一个保持的信号给飞控 ...

遥控不需要设置,飞控都可以i失控保护,已经经过N次测试。。。用DJI飞控,还设置遥控器,我觉得是多此一举

网友:
我用的N7云台,不带相机起飞稳稳的,一带相机起飞就有点后仰或者前仰出现,导致不敢挂相机起飞,相机是索尼的5T,电池是格式的16000mah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不需要设置,飞控都可以i失控保护,已经经过N次测试。。。用DJI飞控,还设置遥控器,我觉得是多此一 ...

你娃遥控不设失控保护飞机早晚要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