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大疆小精灵2vision,在大侠们的赐教和自我探索后已经完成升级改造。

楼主(2014-09-06):
精灵2vision原装Wi-Fi图传延迟严重,想改,最近买了大疆三轴云台、iosd mini,狗3,但看了大家都是用精灵2来改,我看了大家精灵2的主板和我vision主板不一样,所以赐教我的线路板上的各插头定义和接线方法?

楼主:
大侠们有知道的吗?

楼主:
我想了解从上往下第一个插座,原来是和蛋蛋摄像机相连一共6个针,用了4针,这6针是如何定义的?我看到大家精灵2这个位置就是4针插座,vision是6针怎么办。第二个插座是8针的,是不是就是接云台的8p线?第三个要接的线CAN是不是就在Gps边上的那个插座与iOSD相连接?

网友A:
其实只要弄大功放给wifi增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要弄大功放给wifi增程就好了

我买过功放,延迟的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过功放,延迟的问题依然存在。

你是安卓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安卓系统吧?

是安卓系统,苹果手机也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安卓系统,苹果手机也一样。

只要把预览画质分辨率调低了就不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把预览画质分辨率调低了就不卡了。

(⊙o⊙)哦,这一点没有考虑到,谢谢您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o⊙)哦,这一点没有考虑到,谢谢您啦?

我也是问了一下大疆的技术人员,还没试,你可以验证一下

楼主:
我的大疆精灵2vision在方明和老蒋的帮助指导下,同时看了模友的帖子,已脱胎换骨。丢弃原配的小白5.8g控,2.4g wifi图传,蛋蛋摄像机,换上来14sg控,狗3摄像机,大疆3d云台,5.8g 图传。

网友B:
H3-3D云台比原装的那个好吗?我一直犹豫到底买精灵2V+,还是买一套H3-3D云台和精灵2的套装,再额外买狗3和图传,效果差别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3-3D云台比原装的那个好吗?我一直犹豫到底买精灵2V+,还是买一套H3-3D云台和精灵2的套装,再额外买狗3和 ...

同问!

楼主:
回答上面两位的提问:1、原装的云台只有一个俯仰舵机,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稳定云台,两者没有可比性,3D云台强多了。2、狗3 摄像机与大疆摄像机差别不言而喻,就狗3就有4个型号,白狗、银狗、黑狗、黑狗+,看你对画面的要求去选择。综上我认为买H3-3D云台和精灵2的套装比较合适,虽然价格的确相差很大,但已经到了小精灵的顶配,不会后悔。还是那句话,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建议看看云台比较画面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3877065
一看您就明白了!(借用lanyang的帖子)

网友C:
我和你的情况一样,能告诉我集体改装方法吗?我想保留原来的遥控换狗3,3d云台,5.8G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的情况一样,能告诉我集体改装方法吗?我想保留原来的遥控换狗3,3d云台,5.8G图传

除了3d云台,狗3,图传以外,您还需要购买iosd mini,大疆fpv hub线材包,8pin延长线。

网友:
楼主改的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答上面两位的提问:1、原装的云台只有一个俯仰舵机,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稳定云台,两者没有可比性,3D ...

"省钱是费钱的开始"——悖论式真理。

网友D:
楼主都改好了吗?效果怎么样。发电些视频图片来欣赏下。另外我觉得精灵2vision的脚架是不是有点低,云台相机都落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都改好了吗?效果怎么样。发电些视频图片来欣赏下。另外我觉得精灵2vision的脚架是不是有点低,云台相 ...

您是要看改装视频还是精灵拍摄视频?另外摄像机与地面大概还有一厘米,如果是平稳起降没有问题,疯狂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要看改装视频还是精灵拍摄视频?另外摄像机与地面大概还有一厘米,如果是平稳起降没有问题,疯狂就不 ...

上拍摄视频,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我在出差,回家后上传.你是新买还是改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出差,回家后上传.你是新买还是改造?

还没入手,我朋友玩多轴的,我感兴趣先泡泡坛子,差不多也搞一台

网友E(2014-10-17):
小霸王!!
我也刚被2999诱惑预定了vision

后面也可能会有不少改装。。。。。
求vision 改3D 云台 图传 OSD。。。。。教程

网友F:
我也大疆淘宝旗舰2999预定了vision
也想改3D 云台 图传 OSD
哪位大侠有教程,麻烦上个。
天地飞9 可以用在vision上吗?
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这个改装花了多少钱,能不能上个改装方法,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大疆淘宝旗舰2999预定了vision
也想改3D 云台 图传 OSD
哪位大侠有教程,麻烦上个。

我也是,预定了一个。

楼主:
多蒙关照,出差之中,晚上到家,整理一下,稍后就发。

网友:
顶楼主,坐等教程

楼主:
精灵改造需要购买的配件:
1、3d云台(精灵版,内含抗干扰加强板)
2、大疆 dji Phantom 2 FPV HUB 线材 配件包,最好要有一根10CM两头8pin线。
3、DJI MINI iosd
4、狗3,图传,监视器。
一、为了将iosd 置于精灵机器内,需先将iosd 进行改造。根据下图电线编号用 配件包的一个单头4pin线连接。(我的做法用第三方连接线)拆开外壳,拆除原线,单头4pin  线焊上,与主板can口编号一致。

二、将抗干扰加强板置于精灵机器内合适位置(可以安置在接收机上面)
三、将改造完成iosd用3M双面胶两块加厚固定在飞控边上(我的做法) 。将4pin线插入CAN口

四、将FPV HUB板用3M双面胶 固定在iosd上 。(我的做法)
五、根据下图连线,第三方和原厂图传都用用DJI图传连接线,第三方图传就将8pin头剪掉就可以了。

1号线云台与抗干扰加强版,2号线抗干扰加强版与FPV HUB板的云台接口,3号线FPV HUB板的8pin口与精灵机器内的8pin口,4号线mini iosd与主板的CAN口,5号线FPV HUB板的IOSD接口与mini iosd视频口,6号线FPV HUB板的图传接口接图传发射机。

线材配件板定义,一个是第三方的电线表示比较清楚,原厂的没有颜色区分,黄色是信号线,棕色是地线,红色是电源线。

声明:由于我改造的时候没有拍照记录,上面的图片均来自网上论坛和某宝产品照片,纯粹技术交流毫无商业目的,敬请图片的拍摄者和拥有者谅解。

网友:
能不能让我看看原机带的接收机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霸王!!
我也刚被2999诱惑预定了vision

看来买2v的多了 那么改装的也多了 大伙不用着急 坐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咱家专稿精灵的,上些助记图,希望能帮到大家,真正地原理图在脑子里,写不出来

您好,我想问下,云台哪根数据是控制俯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接收机两条线,分别插哪?可以告知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完你就会明白了
V+是一体机,不用折腾,到手飞,WIFI图传有延时,遥控和图传的距离700米左右,相片和 ...

楼上答的好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