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工作原理

楼主(2014-09-06):
两冲程汽油
发动机
与两冲程甲醇发动机工作原理相同吗,想把GO25极发动机装个汽油机化油器像汽油版5.9那样在加装个CDI,改成汽油机。

网友A:
阔以,化油器是个问题。

网友B:
甲醇机和汽油机尽管都是两冲程的,工作原理近似,但点火方式、压缩比不同。所以化油器要改,压缩比也要调整。

网友B:
哦,点火方式也是要改的

楼主:
假装火花塞CDI

楼主:
关键是油怎么进到发动机里面的,甲醇发动机是靠排气管增压,那汽油机呢

网友B:
汽油机是利用吸气负压,在化油器内雾化

网友C:
难改,点火差别大

网友D:
又是爱折腾的家伙

楼主:
手里闲置几个甲醇机都是车用的,准备改革汽油玩玩

网友E:
有难度,另外改好后功率怎样!稳定否?因为因为两冲成发动机的进气角,排气角,驱气角,生产出来就是固定的。

楼主:
就是改装玩

网友F:
改装可能会有难度,理论上倒是可行

网友G:
25级才4CC,你说这么小的汽油机能稳定工作吗?而且甲醇机改汽油机要改化油器,这么小的化油器去哪里找?不过你可以不用改直接烧汽油,但是发动机会过热停车,动力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