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AVL58 转GOPRO问题

楼主(2014-09-06):
按照提议买了个AL5.8发射AV电源线 拿GOPRO当图传
但是到了后插在GOPRO上 屏幕画面一直闪啊闪 根本不行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求解答

网友:
频道对准了吗

楼主:
换过也是这样 但是换了个屏幕就好了 不知道这个屏幕啥意思

楼主:
频率一样的 还是闪

网友A:
视频制式,gopro和显示器的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制式,gopro和显示器的要一致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也是这样 但是换了个屏幕就好了 不知道这个屏幕啥意思

看看制式问题

网友:
估计制式不对

网友B:
制式问题,调一下就ok了

网友C:
你的那个显示器不能自动切换PAL和NTSC,

楼主:
什么事制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式问题,调一下就ok了

制式是什么?在哪儿?小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那个显示器不能自动切换PAL和NTSC,

PAL和NTSC又是什么  完全不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PAL和NTSC又是什么  完全不懂啊

模拟视频输出的两种制式(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那个显示器不能自动切换PAL和NTSC,

谢谢大家已经弄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事制式问题?

监视器有输入信号的制式~你看看监视器菜单

网友:
沒錯是監視器設置問題?我也遇過該狀況發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式是什么?在哪儿?小白不懂

在监视器设置里调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