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改控的问题

楼主(2014-09-06):
新手,刚收到D7E改装控,现在用的是5号电池,飞小机(977),大家把功率调多少豪瓦?4只5号电池,就调试用(调试功率130MW),一天就没有电了!到最后,电压低了,控就成常开状态,关不了,换电池就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情况,正常设置多少?谢谢

网友A:
我是2S锂电400mah,发射功率30mw,一次充电可以使用7天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2S锂电400mah,发射功率30mw,一次充电可以使用7天左右

可能是发射功率调大了!30MW一般可以控多远?谢谢!

网友B:
买 爱老公 爱老婆可充电电池   然后设置最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 爱老公 爱老婆可充电电池   然后设置最低电压

电池哪里买啊,给个提示

网友:
某宝啊,楼猪。。。

网友:
爱老婆电池确实不错,本来买来闲置的,正好放D7E了,可是塞进去就拿不出来了,卡在里面了,比较紧,管它了,能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