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900震动大的问题!有这问题的进来!

楼主(2014-09-06):
关于S900震动大的问题!
电机加了减震胶垫圈以后,震动明显偏大,电机的减震效果明显减弱,在保护减震胶的同时,损失了减震,导致震动比较大;
解决办法就是:从M1-M6,一个一个电机调试,看哪个电机震动大,震动大的电机就把桨卸下来重新安装,直到震动为最小为止,我的就是这样,现在震动基本达到要求!

网友:
无私的传授,值得称赞。

网友:
什么情况?是设计缺陷吗?

网友:
哥,最好加点螺丝胶,别射桨了;桨叶太松或太紧都会一起震动大,

网友:
桨和垫圈有什么关系?

网友:
同问桨和垫圈有什么关系
是本来就有震动,上了垫圈给放大了吗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桨卸下来再从新安装回去就可减轻震动吗?为什么这样做就会减轻震动,原因何在?难道是DJI安装工艺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把桨卸下来再从新安装回去就可减轻震动吗?为什么这样做就会减轻震动,原因何在?难道是DJI ...

安装折叠桨的话,不是力度一样就可以保持平衡了,一定要做动平衡,一个一个桨的试,把震动大的找出来,高中低速都要测试,这样才能减小整体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