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怎么给自己做好的飞机配电机和桨啊

楼主(2014-09-06):
小弟刚入魔不久,前不久没了架pnp的好小子,飞了六七个起落吧,然后自己照着图纸做了架su27,把好小子的电子设备都搬过去,发现2208 2600kv的电机配5寸桨好像推力不够,别人告诉我说电机桨配的不对,哪位懂得前辈指导下,怎么根据飞机来配电机和桨呢???

楼主:
是买了一架好小子,打错字了

网友A:
这个电机就是配5寸桨用的!
合理的配置法是:用比较好的5*3桨,注意别装错。
电调建议30A或以上, 3S电池,1200mah以上基本能满足这电机了。

网友B:
5030桨如果是XXD的是没劲,要用AOX的才好些,KV2600如果是普通XXD的桨可用6030的,劲才够,我这个歼11(SU27)就是用的2208KV2600+XXD6030桨,电机修过,最大油门有破桨声,没修前没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5085&fromuid=173435

网友C:
我觉得关键可能是新做的飞机问题。

如果飞机阻力大了或者重了,就会觉得动力不足,毕竟你做的是板机,而好小子是有平凸翼型的。另外,因为螺旋桨在机身中间,如果前后通道不清爽,动力会损失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就是配5寸桨用的!
合理的配置法是:用比较好的5*3桨,注意别装错。
电调建议30A或以上, 3S电池 ...

我电调用的是30A的,3s的1500毫安的电池,谢谢指导啦,能不能告诉我下一架机子做出来,怎么根据翼展和机身重量来配电机和桨呢,这个问题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关键可能是新做的飞机问题。

如果飞机阻力大了或者重了,就会觉得动力不足,毕竟你做的是板机,而 ...

谢谢,谢谢,觉得蛮有帮助的,扳机确实没飘飘机好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30桨如果是XXD的是没劲,要用AOX的才好些,KV2600如果是普通XXD的桨可用6030的,劲才够,我这个歼11(SU2 ...

哇,你做的比我的好看多了啊,好手艺!你也给我发个图纸吧,287231290@qq.com,谢谢啦~按你建议我换个6寸的桨,明天再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就是配5寸桨用的!
合理的配置法是:用比较好的5*3桨,注意别装错。
电调建议30A或以上, 3S电池 ...

想知道同样尺寸的桨,好点桨和一般桨差别在哪里呢,桨的形状和质量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知道同样尺寸的桨,好点桨和一般桨差别在哪里呢,桨的形状和质量吗?

请教楼主,虹桥机场附近,哪里能买到孔径6毫米的5寸浆,我准备做风动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你做的比我的好看多了啊,好手艺!你也给我发个图纸吧,,谢谢啦~按你建议我换个6寸的桨,明天再去试 ...

已发送,请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虹桥机场附近,哪里能买到孔径6毫米的5寸浆,我准备做风动船。

我是武汉的啊,上海的地方你问我。。。。。。。。。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武汉的啊,上海的地方你问我。。。。。。。。。

桨的话可以网上买啊,一次买一大推,就可以用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