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超级版现在咋便宜了啊?

楼主(2014-09-06):
去年还是1k5左右,年里买了个华科尔d10 ,总觉得这控不稳定,总是要对频,有时调试时先开的接收再开的控就链接不上了,还有那个固定什么码,搞不懂怎么用。

网友A:
华科尔的D10,很稳定的,你现在用的是随机ID码,你把遥控和接受机,统一分配ID号码,就算接收机一天开着,遥控随时开,随时接受,基本是一瞬间就接受,如果是随机分配的ID号码,基本是遥控关了,接收机也就失灵了,再开遥控,那是没有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的D10,很稳定的,你现在用的是随机ID码,你把遥控和接受机,统一分配ID号码,就算接收机一天开着, ...

原来如此,因为这个问题我都想换控了。是不是设置个固定的ID就好了?

网友:
天9关华科尔什么事,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因为这个问题我都想换控了。是不是设置个固定的ID就好了?

是的,设定一个固定ID号码,很简单的,说明书上有

网友B:
lz的这个帖子很有创意,一开始天地飞,看着看着就是华科尔了

网友:
天地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这个帖子很有创意,一开始天地飞,看着看着就是华科尔了

中午正在用手机发帖,正准备写想换天9呢,女儿拉屎了,赶紧点击发布,然后擦屁屁去了。然后二楼这么一解释又决定不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午正在用手机发帖,正准备写想换天9呢,女儿拉屎了,赶紧点击发布,然后擦屁屁去了。然后二 ...

很有才啊~太有才了~~~~~~~~~

网友:
我去,D10固定个I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