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船试水就出问题了

楼主(2014-09-06):
新船刚试完水速度还可以,高速不跳,船不用加配重就能自翻,塑料桨玩了3分钟左右就断了(迟早要玩CNC桨,但没想到一组电都没坚持下来)遇到了几个问题请教下,1.电机低速会抖(不是轴问题,是电机本身会抖)2.船左拐弯快了就会插水,一共玩了3分钟左右插了两次,3.塑料桨断了要换CNC桨(跑了三分钟回来 摸电机温度还可以 感觉在可接受范围内打算直接用435CNC桨)配置:花牌2836 KV3860 海王120A电调 蝎子3S 2200毫安

楼主:
因为电机是外转子的,电调只能放在船头部位,因为在船跑的时候不管是电线还是水冷管被磨破都是要命的,本来船位置就有限还要给电机周围留个很大的位置

网友:
感觉是直机的电机。

楼主:
对,450直机

网友A:
左转时插水时有没有偏向右的倾向?另外直行时船身水平平衡如何?

网友B:
给个小提示:换个控拭一下吧。

网友:
换:控+接收-整套

网友C:
电机抖可能是进角频率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转时插水时有没有偏向右的倾向?另外直行时船身水平平衡如何?

起划后平衡,感觉是头重了 改天电池后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小提示:换个控拭一下吧。

换控?为什么要换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抖可能是进角频率不当

不懂什么意思  不过中高速就正常了 就是刚启动的时候会抖

网友D:
遇到了几个问题请教下,

1.电机低速会抖(不是轴问题,是电机本身会抖)----------------------这是电调进角与电机不匹配。好盈海王水冷电调出厂默认进角是15度。你可以设为18.5度看看。

2.船左拐弯快了就会插水,一共玩了3分钟左右插了两次,(从你船里布局来看。做成这个原因是电调。电调不应该压在船头的左边。船上高速时船体离水由于船头左右重量不一样。左重右轻。变成你一转左弯船就插水。建议你把电调放到电机后2CM 处。把电池往船尾移动适合位置。)

3.塑料桨断了要换CNC桨(跑了三分钟回来 摸电机温度还可以 感觉在可接受范围内打算直接用435CNC桨)配置:花牌2836 KV3860 海王120A电调 蝎子3S 2200毫安
建议你还是先上CNC 433拉一次高速再看看电机温度再上CNC435。(因为我配过去的是430胶桨。在高速受力时胶桨变形。电机受力不大。但CNC桨就不同。在高速时桨不会变型。电机的负荷就会加大。)
希望能帮你解决到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给个小提示:换个控拭一下吧。

楼主出现的情况和控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划后平衡,感觉是头重了 改天电池后移试试

不是这样理解的。我的调船经验告诉我。速度越快船头越重。这是因为船在高速行使中气流会冲击船头底部。另船头台起。要有适合的压重。这个压重不要用外物(与船无关的东西或配重块)去压。多是用电机前移来解决。在你要轴的时候我已经从你要安装的设备重量和船长,船型,去计算了轴长和提示你出轴的角度和长度。  这是虾哥轴系为每条船量身订做的长度的特点。
你唯一按装错的位置是电调。
等你移电调后进一步的调试。在船内设备不能再移动的情况下还有一招可以救你-----------磨补船底。这招需要有经验的老手指导。新手没懂方法乱磨回把船底搞报废。

网友:
哎呀,图片怎么又变成这样了?

网友:
虾哥所言极是···顶  同祝今天火箭试水成功   没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了几个问题请教下,

首先谢谢虾哥的解答!关于插水问题,电调要是放在右边不知道行不行,现在电调的位置离电机以及很近了,我先试试电池后移吧,如果还是插水再将电调移到右边试试(要是电调移到右边不知道能不能自翻了)

网友:
这是mini 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出现的情况和控无关。

之前试过类似的情况,也是FS的设备,换了就无事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控?为什么要换控啊

之前试过类似的情况,也是FS的设备,换了就无事啦。

网友E:
顶顶小MINI风洞!

网友F:
mono好像不太能左转

网友E:
不会阿!我的小风洞左右转一样!太快都翻船!

网友G:
这船明显只能右转好吗。。。。
左侧无水刀,左侧防翻,螺旋桨反扭。这3大因素就造成了这船无法左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