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A2+14SG设置请教

楼主(2014-09-06):
S900+A2用的是14SG控,有没有哪位朋友有详细的设置方式?
特别是失控返航。A2说明书上有着写着用一个键来控制返航。但发现有个问题,如果我把控关掉了。但是软件上并没有显示是失控返航。是不是这个得需要在14SG上调整?需要调整哪几项?

网友A:
失控保护是需要在控上面设置的,你控上面是哪个通道控制A2的飞行模式,就请设置那个通道的失控保护值。不会设置遥控器失控保护的,请自己看说明书,论坛有,自己搜。你问的这个绝大部分人30秒钟就设定好了,但是描述起来不直观。好好看看A2调参软件左侧描述栏里面的文字。
另外A2本身就带了一键返航,调参软件里面开启并指定一个通道控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是需要在控上面设置的,你控上面是哪个通道控制A2的飞行模式,就请设置那个通道的失控保护值。不会 ...

我以用的是零度的飞控。所以对大疆的A2不熟悉。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用的是零度的飞控。所以对大疆的A2不熟悉。谢谢你的提醒。

如果你能搞得定零度那些反人类的奇葩设计,那你会觉得DJI的设置可以算是人性化的典范,不是瞎吹。
控上面LNK类里面涉及到要调整的就是END POINT和FAIL SAFE两项,结合A2的调参软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搞得定零度那些反人类的奇葩设计,那你会觉得DJI的设置可以算是人性化的典范,不是瞎吹。
控 ...

搞定了,非常感谢。设计思路和零度确实很多不一样。不过熟悉了会变得很容易。

网友:
学习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这还不简单,在失控保护设置下把在失控状态下要设置的拨杆位置(特别是一键返航)设置在返航位置,保险点油门设置在50%左右,你关控就会跳到你设置好的失控状态了!我是这么设置的,也不知道完美否!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2014-11-06):
跪求求设置视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