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平板测试对比

楼主(2014-09-06):
不要问在哪里买的、我买的一般都是最便宜的
效果就这样

这两个视频是14dbi平板和三叶草搭配

这两个是14dbi和5dbi的平板搭配

这个是之前的夜间风中悬停灯光效果

这就是测试的天线
分别是12dbi  5dbi  14dbi  三叶草
测试过后感觉是12dbi与5dbi平板搭配效果比较好
14dbi搭配三叶草近距离和远距离的时候角度比较小
14dbi搭配5dbi的时候角度比搭配三叶草的时候好了不少
12dbi搭配5dbi的时候角度基本上是360°无死角
和原来的三叶草对比好太多了、真的很满意
到时候再加强测试

两种天线拆开对比

14dbi  12dbi

测试场地

两个袋子把东西都装来了

飞完5块电池天黑了

夜航灯还是那么好看

降落准备收工

这就是我的四轴的感度

网友A:
感谢楼主带来测试结果,楼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带来测试结果,楼主辛苦了!

有空还会继续测试

网友B:
最後的半块平板120db?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後的半块平板120db?真的吗?

是12dbi的、图片上有错误的吧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C:
平板天线哪个方向的信号最强?哪个方向最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板天线哪个方向的信号最强?哪个方向最弱?

现在的是12dbi和5dbi的最好360度都差不多

网友C:
这种路由器用的平板天线可以用吗?或者在2.4G遥控器上用?

网友D:
一直用双蘑菇的路过,话说蘑菇天线头和尾的发射接收死角确实是个问题,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路由器用的平板天线可以用吗?或者在2.4G遥控器上用?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你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双蘑菇的路过,话说蘑菇天线头和尾的发射接收死角确实是个问题,顶楼主!

现在发射和接收我都是用平板基本上无死角,很好用

网友:
看起来蛮简单的 有图纸都可以自己做了

网友E:
请问楼主5db发射天线在机上的安装角度怎样?我也是用12db跟5db,5db发射安装机尾,八百米多转弯效果就没有,往回飞50多米就信号恢复!不敢飞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5db发射天线在机上的安装角度怎样?我也是用12db跟5db,5db发射安装机尾,八百米多转弯效果就没有 ...

安装角度是垂直向下,天线的平面与机头机尾对准

网友F:
诺,你是说用5db天线搭配12db天线效果很好是吧?基本没死角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诺,你是说用5db天线搭配12db天线效果很好是吧?基本没死角是吧?

目前测试距离是550m效果都很好
天气好的时候我再测试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测试距离是550m效果都很好
天气好的时候我再测试一下试试

加我QQ505177004。。。问问你点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