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00设置请教

楼主(2014-09-06):
请教凤凰设置参数。齿比 还有进角、
电机
是ACCER 530KV

网友A:
恭喜楼主入大机了

楼主:
谁有数据的,麻烦提供一下哦

网友B(2014-11-11):
怎么样了??????

网友C:
ripper 这个电机我没有,
你需要数电机磁铁数,确定几级
然后计算PWM=KV*V*Pole/20
一般用8K就可以了
进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