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960,APM自动调参前后PID,飞行自激。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9-06):
求扫盲,第一行的自稳参数和下面的PID是什么关系,各起什么用?
自动调参以后悬停很稳,起飞和飞航线时候过激抖动。该如何调整?谢谢了啊
调参前

调参后

网友A:
自动调多两次,再取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调多两次,再取平均值

想了解下PID。想弄懂。

网友:
PID的各种解释百度多搜搜,比较抽象。另外还可以参考参考MWC的调参,参考一下PID对MWC的影响,这个飞控非常依赖参数,调不好一飞就炸,调好了飞得还是挺平稳的。
另外,楼主的情况,可以在MP基础调整BasicTuning里面把感度Sensitivity降低一点试试

网友B:
第一行不带“速率”的是角度反馈环的参数;第二行带“速率”的是角加速度反馈环的参数。前者表征姿态发生变化时的修正力度;后者表征姿态发生变化时的修正迅猛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行不带“速率”的是角度反馈环的参数;第二行带“速率”的是角加速度反馈环的参数。前者表征姿态发生变 ...

多谢啊,那我过激是不是第一行的roll,pitch明显偏大造成的啊?看第二行自动调参调的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啊,那我过激是不是第一行的roll,pitch明显偏大造成的啊?看第二行自动调参调的不多

对的,你的都超过10了,肯定有问题。给你个参考,我的H4 680起飞重量2.4kg的情况下P值大概是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你的都超过10了,肯定有问题。给你个参考,我的H4 680起飞重量2.4kg的情况下P值大概是7.8

-0-我明天试试8左右看看。轴距大应该会高点。但是10有点不对。你下面的数值和我一样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0-我明天试试8左右看看。轴距大应该会高点。但是10有点不对。你下面的数值和我一样不?

这个我没注意,不过速率部分应该差别不大的。

网友:
自动调参后的roll和pitch的P一般在0.1以下,0.8左右

网友C:
话说真正应用到工程实际中的还是PID控制

网友D:
减震没做好,另外起飞重量太大了,飞机基本没啥空余动力了

网友:
这个自参调可显示机子动力及电调电机反响速度,看来动力不怎样

网友:
感觉玩APM的都是大神。自学能力都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震没做好,另外起飞重量太大了,飞机基本没啥空余动力了

我是飞越5008+17寸,应该够了啊。6.2K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真正应用到工程实际中的还是PID控制

我学机电的,这个PID和自动控制的闭环传递函数稳态系统差不多吧?》

网友D:
5008的满载拉力是多少?飞机的正常起飞重量应该是电机满载拉力总和再除以2,你可以算一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08的满载拉力是多少?飞机的正常起飞重量应该是电机满载拉力总和再除以2,你可以算一算

数据只有18寸的,没17寸。。。

网友D:
17应该比18小,18单个最大拉力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应该比18小,18单个最大拉力是多少啊?

3KG啊,这5008应该上18效率最大,但是我看我这轴距上18以后桨间距1.5CM额。有点恐怖

网友D:
飞控和电机加减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和电机加减震了吗?

飞控有减震,电机不知道怎么加减震

网友D:
电机座可以参考s1000,你的飞行悬停时间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座可以参考s1000,你的飞行悬停时间是多少啊?

15min

网友E:
引用 楼主:
-0-我明天试试8左右看看。轴距大应该会高点。但是10有点不对。你下面的数值和我一样不?

这还要看动力情况的,我的是飞越650机架,4225 610电机,1245桨,自重2KG,自动调参后的PID,表现挺好。您参考下

网友F:
还是pid的问题我原来,我原来择日自动调参完,也自激,我看自稳的p都过10了。。。我改回7.2。。。就不了。总感觉是,调参时飞机重量太大。电调响应速度不够造成的参数不准确。。。。纯属个人见解。。。

网友:
这么大的电机,才15分钟,不是太好的调教,在电池,桨上面多下下功夫吧,我之前玩的小飞机,电池换了一下,飞行时间立马从6分钟跳到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pid的问题我原来,我原来择日自动调参完,也自激,我看自稳的p都过10了。。。我改回7.2。。。就不了。 ...

多谢啊!我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还要看动力情况的,我的是飞越650机架,4225 610电机,1245桨,自重2KG,自动调参后的PID,表现挺好。 ...

十分感谢啊

网友(2014-11-25):
引用 网友B:
第一行不带“速率”的是角度反馈环的参数;第二行带“速率”的是角加速度反馈环的参数。前者表征姿态发生变 ...

大神,能多解释解释那个第一行和第二行不?什么叫带速率和不带速率,用通俗点表达。另外这个自激是啥意思
我的是大黄蜂改装版,上云台后大概会有2.7kg,从起飞的油门比例来看,动力冗余挺好。我用默认飞,起飞还是稳,自稳,定高,悬停移动时都会掉高,自稳掉高补油门即可,但是其他貌似不太好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弄?我那个上了海绵。另外飞行过程中改变飞行方向或者刹车时貌似动作都挺大,看着心里很玄乎,这个是改第一行还是第二行中的p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