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恢复出厂设置问题~

楼主(2014-09-06):
我的配置H4 680机架 V3508电机 好盈铂金30A电调 NAZA V2飞控,刚装好机,试飞基本稳定,现在发现用DJI推荐怠速的时候电机启动不一致,装机时没有恢复电调的出厂设置,想向大家请教已经装好的飞机怎么来恢复电调的出厂设置和校正油门行程(已经试过控的油门推到最高点,飞机上电,听到的提示音不是油门行程校正的提示音);顺便咨询下上述配置的感度设置数值。

楼主:
按惯例自己顶下~~~

网友A:
楼主 我用的也是这个电调,请问你正常上电后 ,电调警示音报不报 电池数?谢谢

网友:
网上说明书一大把

网友B:
电调直接接接收,别经过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用的也是这个电调,请问你正常上电后 ,电调警示音报不报 电池数?谢谢

报的~

楼主:
已经OK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直接接接收,别经过飞控

恩,另找了个接收机来调的,已经设定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另找了个接收机来调的,已经设定好了,谢谢~

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用的也是这个电调,请问你正常上电后 ,电调警示音报不报 电池数?谢谢

我也遇到了,好赢铂金30A插3S-6S都不报电池节数,但是其他一切正常,能正常转动控制,但***就是不报电池节数。。。。。弄得我试了一下就不敢飞了。

网友C:
还有LZ提到的恢复默认的问题,说明书确对于恢复默认设置没有写明确,3长1短后拉下油门,里面又有4个子选项,照说这个选项下面是不会有子选项的,而该选哪个子选项是恢复出厂设置,说明书上根本没有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LZ提到的恢复默认的问题,说明书确对于恢复默认设置没有写明确,3长1短后拉下油门,里面又有4个子选项 ...

好多买了好盈铂金30A的模友都遇到了此类问题,希望好盈厂家能够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