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我看看 mwc

楼主(2014-09-06):
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   电调是单独校准   自稳也是开了的,右边两个电机转速比左边两个高些,也是放平了的,不知道为什么了

图片

图片

网友A:
你看上去放平了,实际上有稳态误差,这就是I参数在起作用。手托着测试看看自稳是否正常,各通道反映是否正确就行,不要纠结地面上的这点转速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上去放平了,实际上有稳态误差,这就是I参数在起作用。手托着测试看看自稳是否正常,各通道反映是否正 ...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一飞就翻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一飞就翻的嘛。。

所以让你做手托测试啊,光看电机脉宽值根本看不出问题的。你现在怎么个一飞就翻法?

网友B:
帮顶。WMC一代玩过  后来就放弃了

网友C:
MWC 简单  先看你电机装平了 没有 再看 飞控装平了没有  如果是 把飞机抓手里调参就好了 注意不要打到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WMC一代玩过  后来就放弃了

你换什么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WC 简单  先看你电机装平了 没有 再看 飞控装平了没有  如果是 把飞机抓手里调参就好了 注意不要打到自己
...

调不好,换个不那么麻烦的控算了

网友:
老板 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上去放平了,实际上有稳态误差,这就是I参数在起作用。手托着测试看看自稳是否正常,各通道反映是否正 ...

我也问过相同问题,您也回答过,呵呵
后来好像是程序里有个叫什么死区的开关,没开。

网友:
我的飞得好的很。你的处理好了没有

网友:
现在刷了6轴带GPS了,可以脱控玩了。

网友:
玩APM的路过,这个不会,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