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接收机的电压电流问题

楼主(2014-09-06):
菜鸟入魔,入了Futaba 14SG 带7008sb接收机
看了说明书但好像没说接收机支持的电压电流是多少,问一下老鸟们一般接收机都禁得住多大的电压。

还有,接收机的供电问题。是不是只要有任意一个通道跟飞控连在一起接收机就能运行了。

网友:
接收机本身耗电不高的,最好按接收机规定的电压输入,输入电压过高或过低都可能引起严重后果。

网友:
4.8-7.4v,所有新接收有HV都係

网友:
我试过25.2v,没问题

任意通道都可以,电源都是并联的

网友A:
你就是这样看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这样看的说明书?

谢谢了。。。。一直只看第26页, 看完模型菜单功能里的固定翼就没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