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一下12dbi 14dbi 5dbi和三叶草的性能

楼主(2014-09-06):
12dbi配合5dbi基本没啥角度限制 距离远
14dbi配合5dbi需要大概对准 距离和12dbi差不多
12dbi配合三叶草  基本和5dbi一样没角度限制,但是距离没有5dbi远

有空继续测试  先上到这了

网友A:
5dBi应该是胶棒天线,14dBi是那个大的平板,12dBi的是哪种,从来没听说过?三叶草一般只有2.5dBi左右,方向性好但是增益完全不高。

网友:
难道说12dBi的也是全向的?如果是这样那还真不错!

网友:
够用就好

网友:
用着能用 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

网友:
5dbi的安装在发射端还是接收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dBi应该是胶棒天线,14dBi是那个大的平板,12dBi的是哪种,从来没听说过?三叶草一般只有2.5dBi左右,方向 ...

5dbi指的是白色薄片那个机载发射天线,12dbi接收天线也有指向性,不过比14的大好多了,基本是180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dbi指的是白色薄片那个机载发射天线,12dbi接收天线也有指向性,不过比14的大好多了,基本是180度的~

...

哦那个5dBi,那个也是全向的,我用过确实不错,唯一的缺憾是受风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那个5dBi,那个也是全向的,我用过确实不错,唯一的缺憾是受风太大

感觉像个小风帆……话说用在固定翼上应该不赖,回头装上俺的BD5E试试

网友C:
我测试过了12dbi和5dbi搭配基本上360度无死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测试过了12dbi和5dbi搭配基本上360度无死角

是那种的呀,请教下!

网友D:
请问你的轴距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轴距是多少?

精灵当然35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测试过了12dbi和5dbi搭配基本上360度无死角

这5dbi怎么摆放的?平放在底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5dbi怎么摆放的?平放在底板?

平板天线在四轴下方然后两个平面对准机头机尾 目前500多米没问题,到时候再测试远距离的

楼主:
顶一下啦啦啦

楼主:
来来顶一下

网友F(2014-11-29):
看图片 14DB的那个 好像是假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