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乐迪AT9的Dbus功能在dji上的使用(完美使用)

楼主(2014-09-06):
RT,我是专门在有一个哥们儿有了对乐迪AT9的DBUS疑问之后依然试飞,因为根据通道的自定义,加上混控(其实没这么复杂),依然可以使用的,下面就是看一下乐迪在本月份会发布一个好像是专门针对AT9的固件升级方案,看看有没有必要刷一下,不过就目前来说,还是很稳定的下面是视频的链接,时间不长,主要是测试D   bus,飞了两块电,取了起飞之后的一小段,后来测试了航向锁定还有返航点锁定,dji的启动之后有一个校准gps的动作(这个自己看说明书吧),总的来说乐迪用下来感觉
第一:调试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多复杂,连线就不提了,一根线的事儿
第二:乐迪的响应速度真的很快,感觉脑袋有了想法,机器就有了反应
视频链接

网友A:
当小白鼠,为模友造福,值得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小白鼠,为模友造福,值得鼓励

为人民服务

网友B(2015-01-23):
但好像就只能总共8通道了。因为9通道输出口变成SBUS ,而GPS/姿态模式是CH7 只能航向是CH6 剩下接口是5 8 还不知道能否输出控制,就算能,也只能有2个通道能接线+SBUS 的六个通道,就有8通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好像就只能总共8通道了。因为9通道输出口变成SBUS ,而GPS/姿态模式是CH7 只能航向是CH6 剩下接口是5 8  ...

姿态模式不是5通道么?为啥用了SBUS就跑到7通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姿态模式不是5通道么?为啥用了SBUS就跑到7通道了?

DJI 的SBUS 定义就是这样,NAZA 官方文档的接线图都有这样标的,事实也是如此,所以挺无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JI 的SBUS 定义就是这样,NAZA 官方文档的接线图都有这样标的,事实也是如此,所以挺无语的

SBUS接线就一条线嘛。意思飞控它本身程序就那样。你用SBUS连接飞控,姿态控制就自动跑7通道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BUS接线就一条线嘛。意思飞控它本身程序就那样。你用SBUS连接飞控,姿态控制就自动跑7通道去了

对了,就是这样,不知道乐迪的用来SBUS模式其他的接口还能否输出PW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了,就是这样,不知道乐迪的用来SBUS模式其他的接口还能否输出PWM

可以!我测过pwm的波形。。。 sbus模式下面,其他8个通道的pwm继续输出的。。。

上面是sbus的信号,下面是通道3 油门的pwm波形

这个是全景照片。。。还有pwm的占空比数据。

不用谢我,我叫雷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我测过pwm的波形。。。 sbus模式下面,其他8个通道的pwm继续输出的。。。

你这个太高级了, 我是S.BUS连接飞控,然后在上面的1通道,2通道等接了个舵机。 测试可以操作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太高级了, 我是S.BUS连接飞控,然后在上面的1通道,2通道等接了个舵机。 测试可以操作舵机

没有,我手上的cc3d好像对sbus不感兴趣,kk2又不在手上,没法测sbus行不行,所以才上信号分析,我的信号分析是山寨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我测过pwm的波形。。。 sbus模式下面,其他8个通道的pwm继续输出的。。。

其他8个通道PWM 有波形输出,应该是跟SBUS 同步可以操作舵机吧。不知道能否在控上面把通道进行映射改变。比如说SBUS 已经能实现飞行 横滚 俯仰 舵向 油门 姿态模式控制。能否把原来这些通道映射更多控制信号,比如云台横滚,俯仰,旋转,模式控制通道出来。那么通道利用率就更好了。不过好像乐迪么没有区分 SBUS 和PWM 通道。都好像放在一起,没有针对SBUS 物理通道映射,估计乐迪要升级固件才能支持。对了你的山寨逻辑分析仪是什么牌子?我以前再淘宝也买了一个别人DIY 的16通道逻辑分析仪(就一块FPGA 制作的 裸版)。不知能否用来测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当小白鼠,为模友造福,值得鼓励

乐迪的AT 9 哪里能买的到现货。。有质量保证的 谢谢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乐迪的AT 9 哪里能买的到现货。。有质量保证的 谢谢 !

淘宝上都能买到的,现在都是改进升级过的了,有保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都能买到的,现在都是改进升级过的了,有保证的

这个控和天飞9,相比哪个更好一点 性价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控和天飞9,相比哪个更好一点 性价比

我感觉用着AT9蛮好的,国产神控,天九毕竟年代久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用着AT9蛮好的,国产神控,天九毕竟年代久远了

那用着AT9 感觉有什么缺点嘛,,欠缺的地方。我就是想有个全面的了解 我也想要AT9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用着AT9 感觉有什么缺点嘛,,欠缺的地方。我就是想有个全面的了解 我也想要AT9呢。谢谢

因为我就飞固定翼,用着最普通的功能,所以对其他高大上的功能不是很了解,我目前没有发现缺点,之前论坛上提出的诸如遥控距离,sbus等存在的缺陷,后期也返厂升级解决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就飞固定翼,用着最普通的功能,所以对其他高大上的功能不是很了解,我目前没有发现缺点,之前论坛 ...

好的 谢谢哈  用的是什么固定翼,我也有一部固定翼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好的 谢谢哈  用的是什么固定翼,我也有一部固定翼

不客气,就是一般固定翼,轻木3d机,竞速机,涵道之类的。现在飞多轴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就是一般固定翼,轻木3d机,竞速机,涵道之类的。现在飞多轴的比较多

我用的是18级甲醇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8个通道PWM 有波形输出,应该是跟SBUS 同步可以操作舵机吧。不知道能否在控上面把通道进行映射改变。 ...

saleae的8通山寨货。。。用来看看iic  spi pwm还是不错的。关键!!!关键!!!还有关键!!!!便宜!!!!

网友B:
不知道配置一个乐迪10通道的接收器。AT9遥控能变成10通道遥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配置一个乐迪10通道的接收器。AT9遥控能变成10通道遥控么?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