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 我的PIX飞的很不稳

楼主(2014-09-06):
飞的很不稳,有点摇晃,是不是因为浆太大了的原因呢?我现在用的是800KV的电机,11寸的浆,400的碳纤机架

网友A:
一点都不大,自动调参试试

网友A:
视频呢怎个不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呢怎个不稳法

等下 我把视频发上来  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都不大,自动调参试试

还有 我问一下  自动调参需要7-8通道  可是我现在用的接收机是6通的,我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第六通道能设置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 我问一下  自动调参需要7-8通道  可是我现在用的接收机是6通的,我该怎么设置呢?

把遥控的第六通道接在***的第七通道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遥控的第六通道接在***的第七通道上就行了~

嗯  太谢谢了

网友:
客气,模友都是一家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