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T12FG 设置3段DR(大小舵) 问题

楼主(2014-09-06):
发现T12FG系统 只给设置2段DR

比如说 第一段DR  副翼升降方向 舵量为 40%

          第二段DR  副翼升降方向 舵量为 60%

当我想设置 第三段DR 各舵量为100%的时候  系统就不给我设置了

我想到过用AUX1 混控 副翼升降方向,, 然后单独给AUX1 设置一个曲线  也失败了。。

各位兄弟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那就设定到99

网友A:
难道12FG每个飞行模式下只能设置2套DR??
我的控每个模式下都能设置3套。。。

给LZ个建议。。。没用过12FG。。。只是想法。。。

例如。飞行模式1设置2套DR参数。。。复制飞行模式1的各种参数到飞行模式2.。。。再设置1套DR。。。这样LZ想要的第3套DR用切换飞行模式来调取。。。不知可行不

网友:
楼上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12FG每个飞行模式下只能设置2套DR??
我的控每个模式下都能设置3套。。。

对的,否则怎么体现差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12FG每个飞行模式下只能设置2套DR??
我的控每个模式下都能设置3套。。。

我就是这样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