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的机翼需要上反角吗?

楼主(2014-09-06):
塞斯纳的机翼需要上反角吗?
两片机翼安装好后发现并不是很平,反而有点向下反,会有问题吗?

网友A:
没大问题,一是稳定性不太好了。二是难看。有上反角的话,具有自稳定能力

网友B:
塞斯纳机翼没有上反角,恰恰翼尖是向下翻边的。楼主最好把机翼调平,否则会不大好飞。

网友C:
有上反角飞机可以在空中自动保持平飞

网友D:
有上反角的当然会好飞一点啊

网友A:
其实真机塞斯纳是有一定上反角的

网友E:
赞成楼上的意见,其实真机塞斯纳的机翼的确是有一定上反角的,你把机翼接起来上面成直线平面就形成小上反,直接影响飞行稳定性,还是改正回来吧,不要画龙点睛啦。

网友F:
应该有一点上反角的。为飞了那么多赛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