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有苹果版的Vbar 5.3.4软件吗

楼主(2014-09-06):
昨天买了个苹果手机没越狱过的
想问下有苹果版的Vbar 5.3.4软件吗

网友A:
苹果手机没,苹果电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手机没,苹果电脑有

额 郁闷
看来我还需要买个安卓手机来安装Vbar了

网友:
苹果这种土豪用机,当然不能上模型这种屌丝玩具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郁闷
看来我还需要买个安卓手机来安装Vbar了

现在安卓机平没所谓拉,不过也可以100多买设置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郁闷
看来我还需要买个安卓手机来安装Vbar了

不是安卓机就一定能连上,而且这次能顺利连上,下次可能又要折腾才能连上,VBAR的蓝牙程序有点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安卓机就一定能连上,而且这次能顺利连上,下次可能又要折腾才能连上,VBAR的蓝牙程序有点奇葩!

这样啊
看来只能在买个设置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安卓机就一定能连上,而且这次能顺利连上,下次可能又要折腾才能连上,VBAR的蓝牙程序有点奇葩!

没试过呢。你是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