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华科尔DEVO 7愉快的使用APM飞控(包含混控实现六档模式选择)

楼主(2014-09-06):
本教程在APM2.8上测试通过
教程版本V2.0

一、接线

众所周知,华家的接收机1,2通和别的是反过来的,所以1,2通反接,3,4,5通正常。

二、通道逆转

在FUNCTION-REVSW中,设置ELEV, AILE和RUDD为REV。

三、混控实现六档模式选择

1.在MODEL-TYPE中选择AERO(固定翼)
2.在MODEL-OUTPUT中,第一个GEAR设为FMD(如需使用MIX开关混控即选MIX,第二个GEAR设为ACT,第一个FLAP设置为GEAR,第二个FLAP设置为ACT
3.在FUNCTION-TRVAD中,第一个GEAR设置为+65.0%,第二个GEAR设置为-65.0%
4.在FUNCTION-PRGMX的PROG1中,选择NORM,按ENT键,选YES,再按ENT键,MAIN设置为FLAP,SLAVE设置为GEAR,POSOU设置为+51%,POSOD设置为0%,其它不动
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6214

四、失控保护设置

在FUNCTION-SAFE中,按照飞行模式的设定,设置FLAP和GEAR为SAFE并调整百分比,使其在关控后将5通切换到RTL模式,如飞行模式6为RTL时,将FLAP和GEAR设置到最大,即可实现失控返航,其他通道推荐保持为HOLD。注意,设置完后请在未飞行时在地面站确认关控后会自动切换到RTL。

天书第一次写航模方面的教程,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网友A:
估计跟D10设置差不多吧。mark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跟D10设置差不多吧。mark一下了~

D10设置界面好歹是中文的,D7的这个2x5的字符的英文必须看说明书。。。

网友:
我的也是英文的,比较的慢哦,成功设置

网友:
顶楼主,我也是d7啊

网友B:
混控实现六档模式选择
这是什么玩法,有什么功能,能否详细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控实现六档模式选择
这是什么玩法,有什么功能,能否详细讲解一下

APM不是有6档模式吗(就是自稳模式、定点模式、RTL等等),普通控都只有两档开关和三档开关,APM的6档模式切换要在一个通道内实现,所以就要混控一个三档开关和一个两档开关,实现6个档位的切换

网友:
缁堜簬鏈塂7鐨勮缃簡锛屾垜灏辩敤鐨勮繖涓帶锛屽璋簡

网友:
看英文真心累~

网友B:
引用 楼主:
APM不是有6档模式吗(就是自稳模式、定点模式、RTL等等),普通控都只有两档开关和三档开关,APM的6档模 ...

那就是说还有多余通道控制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还有多余通道控制云台?

D7的话只有一个AUX2用来控制云台,MIX杆的话只有三档来调节

网友(2014-12-01):
多谢天书
困扰多日的问题终于解决,失控返航设置成功
明天去试飞
感激不尽!!!!!

网友:
D7英文确实恶心,用了3天才匹配好NAZA-M

网友(2015-08-09):
我根据楼主的方法设置了,2+3开关分别是FM值 1239 1372 1499 1631 1759 1892
1239 大于APM飞控模式设置里面0-1230模式1了
我现在怎么把FM值整体调小
该怎么设置呀?

网友:
调整设置里面3和4里的百分数,哪个对应哪个自己调一调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