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显示器电源反了有救吗

楼主(2014-09-06):
如题。求救。打开里面有烧断了一条细线。
大家有出现过我的情况吗?

网友:
虽说没有试过,但是你得先上图图

网友:
烧断的就飞线  应该还会要换一个二极管和贴片电容

网友:
我的也是你这样烧了,但是后来重新正常通电会延迟3S才亮屏,没什么问题,继续用,里面有一个电平被击穿了

网友:
看你运气

网友:
我显示器就烧过 拿到修电视的那  他给我换了个米粒大小的黑色东西   他问我这显示器多少钱  我说不之前 收的个二手的100块  他说好吧  给10块辛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家找我要90元,我说新的120元(某宝价)。他说那最低70……

...那这样 ,你现在应该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吧 ? 你换下家维修电视的   你一去了  你给他说 我这不小心烧了 你帮我换个 你在问他多少钱  最多10多20不可能要到70  你这样显得专业点 他都不好意思敲你棒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