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全球鹰480E 起飞总是左倾,怎么解决?

楼主(2014-09-06):
刚买了全球鹰480E,看销量不小,但是论坛没见到讨论的,真奇怪!
好盈铂金 50A的电调,直升机定速关闭模式(温柔启动)。蓝色Vbar,2个传感器的那个版本。

经过一周的学习调试,终于赶拿出去试试了,加速开始到起飞前有一个阶段振动明显,
再推一点油门就好了。但是试了几次,一直都是左侧倾。

也试过猛推油门,还是没用,最后左侧倾倒摔坏桨叶一片,一个舵机断轴,2个塑料球头连杆断裂。
请教大家一下,是设置不对还是安装不对呢?(厂家连张纸片都没有,完全是我自己摸索着安装的)

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起飞时没打副翼修正?或许是哪里没调好。再试

网友:
很正常,修正就行了。

网友:
下次右倾再找论坛

网友B:
楼主是直机新手吗?新手的话,先模拟吧,再按步骤一点点练。

网友C:
08年注册的还是新手啊?

网友D:
人家要做生意的 不知道刷记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要做生意的 不知道刷记录吗,

到底是怎样刷的?能详细讲一下吗?

网友E:
左倾正常的 飞机只要十字盘比较平 无双桨 锁尾方向正确 就很容易飞起来 起飞之前会左倾 这是地面效应 给点副翼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08年注册的还是新手啊?

08年注册玩四轴,玩两个月就再没玩了。最近有网友说电直桨大,比四轴的效率高,所以才想起来弄个小电直试试,
就是飞飞悬停,不玩3D,想试试是不是一般小电直的效率真的比四轴高。不过小电直比四轴难飞是确实的,完全没玩电直的基础,呵呵。

一般12寸桨的四轴悬停20分钟吧,15寸的配置好了可以到30分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倾正常的 飞机只要十字盘比较平 无双桨 锁尾方向正确 就很容易飞起来 起飞之前会左倾 这是地面效应 给点 ...

好的,多谢!等配件来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时没打副翼修正?或许是哪里没调好。再试

下次知道了,大点副翼修正一下,呵呵,还没入门呢,来这里请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直机新手吗?新手的话,先模拟吧,再按步骤一点点练。

好的,多谢!模拟了一阵子了,忍不住想玩玩真的,结果真的没想象的那么好玩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模拟了一阵子了,忍不住想玩玩真的,结果真的没想象的那么好玩呀。

新手玩真机,悬停要连好几个月,我都练了一年悬停才勉强过关。其中炸机无数,买配件的钱累计已经可以再买一套同规格的新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玩真机,悬停要连好几个月,我都练了一年悬停才勉强过关。其中炸机无数,买配件的钱累计已经可以再买 ...

我晕,用不了一年吧,时间太长了,我急性子,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地效呀。。。果断推油门升起1米就没有了

呵呵,关键是怎么理解果断。我果断了一下,继续推油门,没打副翼修正,结果就造成了事故,不过损失不大。

网友G:
用训练架吧,练习蛙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晕,用不了一年吧,时间太长了,我急性子,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呀!

要想快点也可以,就是炸机次数会比较多。技术提高速度和每天飞行练习的时间有关,但练习时间和炸机次数成比例,要想快点会飞,你要不停的买配件不停的修机调机。

网友:
多练模拟先培养正确反应然后才真机找感觉。这节省修机时间。

网友H:
检查一下陀螺修正方向对不对,一般左倾不会这么严重吧。不打副翼也不至于打坏桨吧,除非十字盘没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训练架吧,练习蛙跳。

好建议,下午刚拍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快点也可以,就是炸机次数会比较多。技术提高速度和每天飞行练习的时间有关,但练习时间和炸机次数成 ...

买配件还行,就是等配件等不急呀,还是模拟和真机结合,练习蛙跳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检查一下陀螺修正方向对不对,一般左倾不会这么严重吧。不打副翼也不至于打坏桨吧,除非十字盘没调平。

我也是觉得,有点不正常,刚离地就侧倾,而且直接倒地了,不知道哪里是不是设置的不对。
我用螺距规测试过的,水平位置时候没发现倾斜呀,能不是推油门的过程中,十字盘不平了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觉得,有点不正常,刚离地就侧倾,而且直接倒地了,不知道哪里是不是设置的不对。
我用螺距规测试 ...

无副翼只要水平时十字盘调平就好,这样的情况建议你检查一下陀螺仪  ‘斜盘修正方向’  正常情况应该是飞机左(前)倾,十字盘向右(后)修正。你检查一下修正方向是否正确。个人认为,造成严重左倾应该是这个问题,地效左倾应该不是很严重。

网友:
我第一次试飞就是这个问题,报废了一副亚拓A桨,心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副翼只要水平时十字盘调平就好,这样的情况建议你检查一下陀螺仪  ‘斜盘修正方向’  正常情况应该是飞 ...

我报废了一对桨和一个舵机轴。我用的是2颗传感器的蓝色Kbar,没找到‘斜盘修正方向’ 呀,只在安装模式下看到有个修定选项,
这个修正已经安装说明书调整过了。

我担心是推油门过程中,十字盘倾斜了,可能舵机问题或者安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副翼只要水平时十字盘调平就好,这样的情况建议你检查一下陀螺仪  ‘斜盘修正方向’  正常情况应该是飞 ...

多谢提醒,应该找到原因了,Kbar设置的安装位置,我选择确实是对的,字面朝上,插线朝后,但是实测测试的时候,
左右方向是正反馈,所以造成起飞左倾,越倾越厉害,最后倾覆了。

我选择了4个中的另外一个设置,现在升降和副翼都是负反馈了,锁尾也是,拿在手里测试,反映还不错,有空再飞飞试试。

网友:
左倾,只要修正副翼起飞后正常就行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三轴设置错误,导致修正反向。反正我第一次装机就是这样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应该找到原因了,Kbar设置的安装位置,我选择确实是对的,字面朝上,插线朝后,但是实测测试的 ...

应该是有两个舵机线插反了。前提是系统里设置正确。你把飞机放地上,以俯视角度看飞机,把机头对准12点方向,现在十字盘上6点钟方向的舵机插CH1,然后顺时针数,下一个舵机插CH2,再下个插CH3,不知道我这样说你能不能明白。其实这在设置软件中选十字盘类型那一项就标得很清楚。

网友:
不是正常的吗,修整下

网友:
难道要像四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有两个舵机线插反了。前提是系统里设置正确。你把飞机放地上,以俯视角度看飞机,把机头对准12点方 ...

这个注意了,Kbar里面有CH1 CH2  CH3 的分布位置图,我就是按照这个图插得线。
我仔细检查过,应该没错。

网友:
正常现象!如果实在倾斜太厉害,只好从十字盘调节了,或者尾桨和地面不垂直,个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今天早晨正常飞起来了,虽然只是悬停,不到10秒钟,自己蛮开心了。
上上下下折腾了2周,应该是设计安装还有Kbar的设置问题。另外全球鹰机器便宜,但是
配件质量太一般了,需要调试微调地方很多,对有经验的容易,对还没入门的人,真是太
难了。

全球鹰价格便宜是最大的优点,不然我估计不会想起了玩电直,呵呵。

多谢网友给的支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