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四轴往一边偏?

楼主(2014-09-06):
之前澄星cx20,换的这个外壳,然后刚开始启动就翻,然后飞控换个位置就好了,现在飞起来就偏,怎么回事?

网友A:
飞控和GPS和重心的位置关系,(感应器和重心的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和GPS和重心的位置关系,(感应器和重心的位置问题)

关键哪个是呢...

网友:
插N多线的那个是飞控,圆圆的那个是GPS,, 更改机架导致重心位置与原来设计的不同。少量漂移还有 感度设置问题。你慢慢改变他们的相对 机架的位置 来调吧(naza 的调参软件里面有 飞控与重心的位置关系设置,这个飞控不知道怎么设置,最原始的办法就是 一点一点移回原设计的重心位置)

网友:
最主要的还是重心位置的问题,先不管Z轴,主要把水平面的X轴Y轴重心找好,把飞控放在重心位置,然后上了电池之后,电池位置调整好
我选择办法就是飞控放在中心位置,注意不是重心,是中心,然后其他配件调整位置,把重心控制在中心点上,尤其是电池,电池比较重,配重就靠它了,其他的东西平时都固定的,只有电池位置相对有变化,还要经常换,用电池调配重,控制重心。别忘了IMU校准,IMU不校准,别的都白扯,Z轴重心可以试试略比飞控低一些,这样有助于飞行姿态的稳定性,不会特别漂,设置远程调参,飞行过程中,发现漂移现象就提高感度,微调一下,如果发现抖动就降低感度。
新手一些浅显见解,大神勿喷,共同成长。

网友(2020-03-03):
能让我看看怎么接的线吗,我也有一个一样的飞控,就是两段和三段开关不知道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