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大家用的都是什么舵机 不受433和图传影响?有福利

楼主(2014-09-06):
如题  死胖子大家用的都是什么舵机 不受433和图传影响?  或者影响小点的     求指导啊  听说md933可以 可是太贵啊  有没有比这个价位稍微低点的  ?   我不会让大家白来的

网友A:
银燕金属数码的12g和17g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金属数码的12g和17g可以

哥们 有具体型号吗  受433和图传的干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 有具体型号吗  受433和图传的干扰吗

数码的应该不会吧!我昨晚刚装的,

网友B:
搂猪,你在说什么?只顾看图片了,不知你在说什么。

网友C:
记住,距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网友D:
顶9楼的
最好用普通金属舵机

网友E:
银燕金属舵机完全可以。
多次远航15KM回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这福利好霸气

网友:
12g
17g 银燕 金属  5.8g 没碰到什么干扰

网友F:
第一图不错 哈哈啊

网友G:
你的433 和图传 品牌型号说下   我用什么舵机都不会受影响

网友:
看图了,卤煮你在说些什么?

网友H:
用933吧,贵但是能用的住,发现银燕的ES09MA也不错。

网友:
一直银燕金属

网友I:
用过MD933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的应该不会吧!我昨晚刚装的,

嘿嘿  这电机座不错

楼主:
哥们   既然回复了  也是帮忙破解一下呀

楼主:
哥们  我的问题不是在福利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搂猪,你在说什么?只顾看图片了,不知你在说什么。

好吧  哥们你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住,距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哥们 如果我用银燕的话  距里433和图传最近要多少

网友J:
楼主不差钱就用933,差钱可以考虑把舵机线绕两圈,也可抗干扰。本人两种都用了,实验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9楼的
最好用普通金属舵机

哥们  帮忙解释下什么是普通金属舵机? 既不是模拟的也不是数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银燕金属舵机完全可以。
多次远航15KM回来没出过问题。

哥们  可以发下图看下你的机机被

楼主:
不霸气不舒服斯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图不错 哈哈啊

第二个不诱惑您吗  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433 和图传 品牌型号说下   我用什么舵机都不会受影响

433是rlink 图传欧姆威1w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933吧,贵但是能用的住,发现银燕的ES09MA也不错。

还是贵的东西好吧   我的意思是不买贵的 只买对的

楼主:
都是啥型号的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不差钱就用933,差钱可以考虑把舵机线绕两圈,也可抗干扰。本人两种都用了,实验可行。

我差钱  但是我也想一步到位  不是有句话常说么  节省是费钱的开始   只不过这个舵机比银燕的贵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过MD933的飘过

有过被干扰的迹象吗   哥们能发下你的飞机图被  我看下里面的布置

网友:
md933   es09ma

网友:
就这样,二选一,都很好抗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过被干扰的迹象吗   哥们能发下你的飞机图被  我看下里面的布置

我的方法,你可以看看,上面

网友:
福利,楼主好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帮忙解释下什么是普通金属舵机? 既不是模拟的也不是数码的吗?

就是模拟舵机,没必要用数码舵机

网友:
就用普通的舵机,没发现干扰的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如果我用银燕的话  距里433和图传最近要多少

一般来说433接收机只是接收没有发射所以也就不会有什么干扰,但是图传是很危险的,简单的办法就是尽量远离图传,然后通电,看有没有抖舵或舵机有没有无缘无故的声响,然后用遥控控制舵机动作,如果动作正常基本就没有什么问题。记住我所说的舵机远离图传不单单指舵机本身,舵机线也同样重要,图传天线指向尽量不要和舵机线平行,因为据我测试平行的时候干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