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一句,有人用山狗吗?效果跟黑狗比起来怎么样?

楼主(2014-09-06):
现在用的网上100块左右的摄像头,不能录像,清晰度也不高,看看黑狗2000+,山狗500都不到,想入山狗,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来指导我

网友A: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我觉得还不错,值这个价了。

网友D:
我用的就是山狗,个人感觉是挺好的。反正我不是摄影器材党,不追求一定要正狗。一分价钱一分货那是肯定的,但是现在新版的山狗也能AV输出了,对于没米的模友来说不失为一个选择。

网友E:
山狗在光线弱的情况下没狗3好,你懂的

网友F:
一般用山狗够了。

网友G:
俺现在用山狗,没有特殊要求足够了,放飞机上就能fpv,放汽车上就是高清行车记录仪,市面上一般的记录仪难望其项背

网友H:
看楼主想要干什么了,航拍是商业用,还是自己玩,商业用的话,特别低端的婚礼可以用用的山狗,客户应该看不出来,高端的应该很少用狗了
山狗和真狗,看你需要什么功能,感光元器件大小就不一样,画质也不一样,宽容度不一样,镜头不一样,防抖不一样,这几点看你的要求,自己觉得够了就行,话说回来微型的摄影机,狗3确实不错

网友I:
狗一不错,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