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员在吗?请教问题

楼主(2014-09-06):
你好,为什么我的飞机gps只能最多搜到过5颗还是瞬间就变回四个了呢?是不是机子有问题还是怎么滴?重来没上过6颗卫星。在杭州和绍兴都试过了。都是在空旷地带。
是不是卫星没有上6颗的话,飞机自己就不能增稳呢?我在空中悬停,都是偏来偏去的。

楼主:
刚刚把遥控有调试了后出去试飞,结果还是4个卫星能搜到。在飞机在空中还是飘来飘去的。各位前辈帮助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接受能力弱!是否正确安装?!俺有一次忘记把GPS立起来,结果卫星只有4,5颗!

网友B:
砸过机没有?估计gps天线里面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受能力弱!是否正确安装?!俺有一次忘记把GPS立起来,结果卫星只有4,5颗!

立起来?额,我的是v+2版本,不知道在哪里能立gp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受能力弱!是否正确安装?!俺有一次忘记把GPS立起来,结果卫星只有4,5颗!

立起来?额,我的是v+2版本,不知道哪里能立gp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砸过机没有?估计gps天线里面裂了。。。

没有啊,之前从拿到到今天都是这个状态,我以为正常呢。

楼主:
好像也没有什么软件可升级的

楼主:
自顶啊啊啊啊啊

楼主:
唉,大疆今天休息,电话也 打不通

网友C:
没有6颗千万不要飞,不听使唤的,估计是GPS是问题,我是新手,不能瞎解析,等其他前辈、高手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6颗千万不要飞,不听使唤的,估计是GPS是问题,我是新手,不能瞎解析,等其他前辈、高手来解答。

我也是怀疑gps模块有问题,基本上在0~3颗卫星徘徊,有时候能偶尔到5颗,但是转瞬即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怀疑gps模块有问题,基本上在0~3颗卫星徘徊,有时候能偶尔到5颗,但是转瞬即逝

我是江苏,冒似每次总是13颗。

楼主:
人都还么有上班吗?

网友:
会不会是附近基站干扰。

网友D:
卫星空旷地区少于6颗属于绝对不正常。不能飞倒不是说定点什么的而是找不出故障原因的话可能炸鸡
从干扰角度着手检查,可能有1.4G信号干扰,或者飞机电子设备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卫星空旷地区少于6颗属于绝对不正常。不能飞倒不是说定点什么的而是找不出故障原因的话可能炸鸡
从干扰角 ...

嗯,已经返厂去了,不过还没有送到厂里。
给技术打电话叫我自己打开机身在GPS模块上贴一层锡箔纸。问题是我新机我自己不放心拆,还是给厂里去处理去吧。
真***闹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怀疑gps模块有问题,基本上在0~3颗卫星徘徊,有时候能偶尔到5颗,但是转瞬即逝

同病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