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带实时av输出的相机。

楼主(2014-09-06):
FPV准备用相机,大伙有正在用的吗?你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2014-10-12):
关键是光学防抖和变焦

网友A:
极图山狗sj4000有usb转av,但是实际测试有延时,而且不小。鹰眼好像也有的,不知道鹰眼的实时输出有没有那么大延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极图山狗sj4000有usb转av,但是实际测试有延时,而且不小。鹰眼好像也有的,不知道鹰眼的实时输出有没有那 ...

不会吧   我的就是SJ4000,刚打算FPV穿越的!难道我还要再买个CCD的小摄像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我的就是SJ4000,刚打算FPV穿越的!难道我还要再买个CCD的小摄像头?

建议还是另买一个单独作为FPV主视角比较好,SJ4000 USB 转AV输出,延迟较重。当然我是在1920*1080分辨率下 测试的,一般没人会用低分辨率去录制吧。太卡,很不爽,随便一个模拟摄像头都几乎没有延迟,好用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另买一个单独作为FPV主视角比较好,SJ4000 USB 转AV输出,延迟较重。当然我是在1920*1080分辨率 ...

唉   早知道就不花400块买那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唉   早知道就不花400块买那个了

但是单纯录像真没什么问题啊,挺好的,和鹰眼半斤八两,各有各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单纯录像真没什么问题啊,挺好的,和鹰眼半斤八两,各有各的好。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