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摔了,怀疑是失速螺旋,欢迎碰到过同样问题的跟帖讨论

楼主(2014-09-06):
大胖子,APM飞控。2星期前摔过一次,当时在转弯,手贱做了stablize到manual的模式切换,结果飞机直接俯冲了下来,拉杆也不起作用,事后怀疑是apm的问题,没切过来。

那次摔在了草上,设备没事,只是飞机前半部摔烂了,后来修好了也能飞。

今天又飞,manual模式,地面信号正常,上天后第2个左拐弯时飞机又是一头栽了下来,打右舵和拉杆均不起作用,这次比较惨,栽在了马路上,损失惨重,图传、山狗、2块电池还有飞机均告报废,山狗摔得连cf卡都碎了。

2次都是在拐弯时失控俯冲触地,我开始怀疑时是失速导致的,不知道坛子里飞大胖子的是否有过同样经历?

网友A:
上带OSD的录像看看。。。拐弯时的姿态和速度是判断问题的基本依据。

网友B:
别人都说死胖子可快可慢,我的怎么就慢不下来。尤其是要降落的时候速度快赶上涵道了。也不重啊4200  4S电池两块并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人都说死胖子可快可慢,我的怎么就慢不下来。尤其是要降落的时候速度快赶上涵道了。也不重啊4200  4S电池 ...

同样 我的也慢不下来 上次降落还撞墙了 全重 3.4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带OSD的录像看看。。。拐弯时的姿态和速度是判断问题的基本依据。

没录,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 我的也慢不下来 上次降落还撞墙了 全重 3.4kg

死胖子降落时收油门后下降后特快,但贴近地面时反而特能飘,可能跟机翼宽地效强有关。每次降落我都大老远收油让其贴地滑行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都说死胖子可快可慢,我的怎么就慢不下来。尤其是要降落的时候速度快赶上涵道了。也不重啊4200  4S电池 ...

这载重肯定慢不了,一块电池或许能慢些。

网友:
我是以前看论坛说死胖子可快可慢才买的死胖子,我的前转向起落架修了N次了,现在我真想对说这句的人说:放狗P,没个40公里速度能安安稳稳的降下来?

网友:
弄个加长机翼吧

网友:
用的APM啊。。。

网友D:
APM装在天行者上转弯时莫名其妙失速两次,果断换飞控,没出现过相似问题

网友:
带2万的4s你最低不要40公里不然时速了哇

网友E:
应该不是载机问题,可能是APM问题。我遇到过不过载机是天行者,当时APM 2.6 切盘旋模式后就螺旋下坠机,只有返航模式正常,估计是你第一次炸鸡时候,APM受到冲击内部器件损坏。

网友F:
想慢、想不螺可试试猎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 我的也慢不下来 上次降落还撞墙了 全重 3.4kg

你们都怎么那么重。我两块4S5000豪安。2.5Kg到2.7Kg中间。图传还是单独供电12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载机问题,可能是APM问题。我遇到过不过载机是天行者,当时APM 2.6 切盘旋模式后就螺旋下坠机,只 ...

很有可能。撞了两次后apm 手工模式已经失效,彻底歇菜。

网友E:
可以重新升级下APM 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重新升级下APM 固件,试试

试了,不行

网友:
楼主情况跟我一样,我是手动飞好好的增稳也可以,只要一切回家或自动就左下直接炸鸡,切回手动都切不回来,已经炸了2家死胖子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APM装在天行者上转弯时莫名其妙失速两次,果断换飞控,没出现过相似问题

又换的什么飞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又换的什么飞控

换了果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果子

效果如何?

网友(2014-10-06):
引用 网友B:
别人都说死胖子可快可慢,我的怎么就慢不下来。尤其是要降落的时候速度快赶上涵道了。也不重啊4200  4S电池 ...

装个直机尾浆,降落的时候全油门负螺距试试

网友(2014-12-30):
可能是飞控质量不合格

网友:
楼主你好,哪里有卖小胖子电机座的没,还有起落架!加固木片,我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慢、想不螺可试试猎鹰!

好像双子星更好

网友:
胖子可快,但慢则要看是否重载了。胖子机翼弦长大,展弦比小,中高速性能有基本保证的同时又保证了机翼面积,所以载重能力也不错。但低速抬起正攻角的时候,大弦长和小展弦带来的问题就是失速界限分明,失速极限高。降落速度快了容易下不来,降落速度慢了,不小心速度低到失速极限飞机突然失速下坠,的确不好控制。这种翼型必须通过襟翼来解决低速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
PS:理论上来说,转弯的时候低于合理的速度,什么飞机都会失控,FPV机大都比较重载,而且推重比都相对小,机动性较差,而且失速改出需要的安全高度更大,这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由于我们目前使用的飞控在全自动驾驶模式以外,都没有自动油门功能,无法实现手动操纵舵面控制飞机的模式下进行速度保持,所以返航后手动接管飞机降落的过程,要注意操作手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