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小二B 用手机 试飞X650 1555 400KV

楼主(2014-09-06):
本帖为密码帖 ,请输入密码

网友:
这机架受不起

楼主:
请多多指教! 我是第一次飞!目前 还没上螺丝胶 和 固定部件 线都没绑上呢!  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650能用15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能用15寸桨?

哪来的理论不可以用?  所谓的1555 是15英寸  不是15寸! 还请指教 我刚开始也进入这个误区了!

楼主:
视频好多  太大了 无法上传 目前 感觉 震动有些大  还请教以下问题
1。朗宇电机 直接固定1555高效碳桨 没有任何垫片  如果加垫片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2。我上的1W6S电池比较大 固定在X650 PRO 电池架上 用一个绑带 连接  感觉 晃动较大  有没有固定电池的完美方案 能提高稳定和效率
3。目前没有加分电控制板 直接8并2+控电2 合并  但准备上分电板 当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4。由于现在只是试飞阶段没有上固定螺丝的螺丝胶 有没有自锁螺丝的小件?求推荐。
5。我的GPS是非水平线平行 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具体参数有何差异?

楼主:
而外发现 X650 PRO 的脚架很软  感觉上1W6S电池 有点腿软  650 不折叠 不伸缩 以效率和重量轻为优先  有没有什么可选择的?

网友:
哇!好大的井盖!!!!

网友:
15寸浆上去了浆间距现在还有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来的理论不可以用?  所谓的1555 是15英寸  不是15寸! 还请指教 我刚开始也进入这个误区了!

建议你可以谦虚一点,别人这么说是有道理的,不是光看物理尺寸能装上就好,还要看合不合适。

网友A:
最好不要用香蕉头,接头越少越好,我的650P,线都是直接焊死的。。。XA650P机架,重量最好控制在3000克以下,官方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可以谦虚一点,别人这么说是有道理的,不是光看物理尺寸能装上就好,还要看合不合适。

还请哥哥给具体分析报告! 如果XA X650 PRO  合理高效率 低配重  完美方案! 例如 上400KV  13的桨 1W6S电池 会什么样子 或者 320KV 1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香蕉头,接头越少越好,我的650P,线都是直接焊死的。。。XA650P机架,重量最好控制在3000克以下 ...

嗯 我也有注意到  目前重量 2.69KG 含6S 1W的电池 无云台、图穿和狗的重量  不知道H33D +G3+ 图传和MINI OSD 的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香蕉头,接头越少越好,我的650P,线都是直接焊死的。。。XA650P机架,重量最好控制在3000克以下 ...

并且 我发现X650 还是很精致的一个机架  冒失 飞越的650 就不能这么干了!

网友A:
我的650P:朗宇X4108 600KV   铂金30A  NAZA V2  4S5000MAH   APC1238桨  狗台 黑狗3+  IOSD MK2  总重约2750克  航线3.6V报警 20分钟左右

网友A:
震动大,检查桨平衡如何,等等。。。XA650机架挺硬朗的,按理说没什么震动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50P:朗宇X4108 600KV   铂金30A  NAZA V2  4S5000MAH   APC1238桨  狗台 黑狗3+  IOSD MK2  总重约27 ...

很标准的配置!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大,检查桨平衡如何,等等。。。XA650机架挺硬朗的,按理说没什么震动才对。。。

嗯  我是将 桨直接拧在电机上的 没垫任何 垫片   这个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还要调整的东西很多  例如 固定线路等 稳固所有部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大,检查桨平衡如何,等等。。。XA650机架挺硬朗的,按理说没什么震动才对。。。

还是谢谢老兄  不知道你的飞机 硬挂拍摄设备 会不会也抖动? 声音如何?求原视频!

网友:
曾经还配过一台除电机是X4108S 480KV,其余配置完全一样,空载航线,时间比600KV略长些。。。。

楼主:
如果降低KV 桨不变大 应该 稳定性 会差一些吧?

网友A:
脚架之间撑根碳杆,就不觉得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架之间撑根碳杆,就不觉得软了。。
嗯 谢谢 不知道 怎么固定 用什么连接件!

网友C:
比较奇葩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