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晃晃悠悠掉下来

楼主(2014-09-06):
今天飞精灵2图传什么都正常,爬到100多米开始下降,刚开始下降机身就大晃油门推到悬停好了,继续下降到40米开始猛晃不受控制的掉到地面,求解!当时电还有45%

网友:
正常,我的精灵2掉高已经无数次了,每次都心惊肉跳地。

网友:
你可以呼叫DJI售后

网友:
珍惜生命

远离dj

网友A:
下降率太大了,慢一点或者之字形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降率太大了,慢一点或者之字形下降

正解,垂直下降太快就是这样,迂回下降更好

网友B:
新固件限制了下降速度最大2米/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固件限制了下降速度最大2米/秒

下降2米的时候风大一样 失去控制 , 我现在都不敢超过1.5米  还是来回折回跑着下来

网友:
我都6米每秒下从未出事过

网友:
那机子设计的下降速度就是2米/S,我认为不是下降快的原因。

网友:
每秒两米太慢了飞二百多米高,下来要两分钟,红灯爆闪,赶快叫人用手接,次次心惊肉跳的调参里应该允许自己设罝下降速度

网友:
各电机的拉力不平衡,下降时也容易晃。

网友:
下降一定要慢,快了容易炸鸡,最好是降一段停一下再降。

网友:
应该就是下降速度的问题 太快了怕摔太慢了怕没电

网友:
楼主,您的问题应该是电池在末端电量时动力不足引起的。请更换9450的桨可以有效改善动力不足。

网友(2015-05-21):
对于一个~经常爬升300米然后自由落体~到100米左右全油门开启的人来说~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