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调速器

楼主(2014-09-06):
电子调速器调整电机转速有一派认为:是指脉宽调节是占空比来调整电机转速 ,控制三极管的导通时间,导通的时间越长,那么做功的时间越长,电机的转速就越高.
这种方式能使电源的输出电压在工作条件变化时保持恒定,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信号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
另一派认为:利用占空比的变化调整加在电机电枢绕组上的电压,改变电压随即改变电机电流,转速依据电流的大小来改变。
谁是谁非?

网友A:
楼主描述的两派的都对但不全对。
调节PWM占空比等效于调节相电压的有效值
我还没见过用三极管驱动的,只见过MOS管。
相电流与转速无绝对关系,而是与输出扭矩成正比关系。

网友B:
有什么本质区别?调整占空比的结果不就是调节了等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的两派的都对但不全对。
调节PWM占空比等效于调节相电压的有效值。
我还没见过用三极管驱动的, ...

三极管是线性的,MOS是开关器件。基本上都用MOS管。

网友:
没什么好争论的,早期用三极管,功率mos管技术成熟后,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的两派的都对但不全对。
调节PWM占空比等效于调节相电压的有效值。
我还没见过用三极管驱动的, ...
如果调节PWM占空比等效于调节相电压的有效值 .

为何这种方式又能使电源的输出电压在工作条件变化时保持恒定?

此时的电压恒定怎怎么理解?

我们常用的有刷电调.无刷电调是通过调节PWM占空比等效于调节相电压的有效值来改变电机转速?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本质区别?调整占空比的结果不就是调节了等效电压?

如果调整占空比的结果就是调节了等效电压

为何这种方式又能使电源的输出
电压在工作条件变化时保持恒定?

此时的电压恒定怎怎么理解?

我们常用的有刷电调.无刷电调是通过调节PWM占空比等效于调节相电压的有效值来改变电机转速?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本质区别?调整占空比的结果不就是调节了等效电压?

调整占空比的结果就是调节了等效电压.

调整占空比自动就调节了等效电压?

还是要经过另外一些调压措施?

网友:
技术含量太高了,表示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调节PWM占空比等效于调节相电压的有效值 .

这个不矛盾,电压恒定是指每次导通的瞬间电压都是一样的,不是线性变化的。等效电压相当于一段时间内的平均电压,例如导通的瞬间电压是10V,占空比是50%,那么等效电压为5V。万用表无法测量瞬时电压,只能测量等效电压。

网友:
这个与转速没有直接关系吧。

有刷电调,可能多是不检查转速的,直接根据油门信号的长短,来控制三极管通断的占空比。
我认为即使在理想状况下,如:50% 占空比的 12V 电压,等效于 6V 或者 等效于 8.49V (6 * 2 ^ (1/2)) 这类的说法都是不成立的。

无刷电调,在不开启定速功能时,虽然也可以通过控制低端MOS管的占空比来调节转速,但是油门信号的长短与转速之间的关联,似乎也很难用一个函数来近似估算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调节PWM占空比等效于调节相电压的有效值 .

此时的电压恒定怎怎么理解?
其实我也没理解。。

在占空比不变、负载变化的情况下“电源的输出电压”可以保持恒定,不管这里的“电源电压”指的是母线电压(电池电压)还是相电压,在负载变化时电压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
除非你用稳压电源,并且忽略导线压降,那就基本可以看成是恒定的了。

我们常用的有刷电调.无刷电调是通过调节PWM占空比等效于调节相电压的有效值来改变电机转速?
可以这么说,但实现转速还受负载大小的影响。无刷电调的定速功能是实时监测转速,在负载发生变化时,自动调节占空比,尽力使转速保持恒定。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证明?
准确测量相电压恐怕需要三通道显波器,只用万用表+一些辅助器件应该也能粗略测量,迟些天我研究下,由于是高频交流电,且每根相线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处于休息状态,搞起来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