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lite的X1通道无法设置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9-06):
控用的是D10+rx1002,飞控naza lite,其它一切正常,就是X1通道无法设置,不知道为什么跟着油门一起动,在【配置输出】里调整也没有反应,求教是什么原因。是接线有误还是设置问题,接放如下图:

网友A:
先把遥控器混控去掉再说吧

网友B:
换个通道,是不是接入螺距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遥控器混控去掉再说吧

混控一直是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通道,是不是接入螺距通道了

在输出配置里换通道也不管用,一直跟着油门动。

网友A:
固定翼模式不是直机模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模式不是直机模式哦

没懂,不是选直机模式么??

网友C:
多轴都是固定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轴都是固定翼模式

   一直在用直机模式,求教这二种模式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A:
服了,是谁告诉你用直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了,是谁告诉你用直机模式

新手,不懂  = =#  话说还飞的挺好,除了这个X1跟着乱动外。。。。

网友:
我也是刚开始玩,别人教我的。一开始我也是用的值机模式,我认为设置好了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不懂  = =#  话说还飞的挺好,除了这个X1跟着乱动外。。。。

就是因为你用了直机模式,混控。

楼主:
切过了下模式,发现所有参数都要重新调。。。  苦逼的我现去试试去。。谢谢各位

网友:
只要把混控关了直升机还是固定翼模式都可以用

楼主:
已解决,换到固定翼模式就变好了。  直机模式下没开混控还是有这个问题。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