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技术支持 ...求救 。。 求救。。来个大神吧

楼主(2014-09-06):
请大神帮我看看这个视频
为什么我定点悬停把机头往右转后然后整个飞机都往右前行或者往右平移。??
而且定点悬停也不稳

虽然是新手  但是操控这飞机也有机个月了  之前没有这个现象
自从上次炸鸡后  修好就是样  会不会是什么参数没设置好呢。?

按正常情况应该我右转机头它会在原地转圈啊  怎么会这样求大神解救

飞控 dji V2

网友A:
你已开发DJI的新纪元

网友B:
GPS模块调整下位置。。。

网友C:
自主航线走的很漂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开发DJI的新纪元

???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模块调整下位置。。。

炸鸡修好后才出现这个问题   应该跟GPS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主航线走的很漂亮,顶!

大哥  你别笑我了    知道是怎么了吗

楼主:
没有大神可以解救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慢慢的转机头,情况还一样的话,检查下桨叶吧

快慢转机头  都试过  效果都一样      桨叶有换过  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是指南针的问题了,校准指南针吧,不行的话就换了

当然有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就不可能自主走航线,俯昂杆推前了,貌似遥控的问题,换个遥控试试

你会不会是应为  炸鸡后   我四个电机座没有调平衡导致的

网友E:
楼主您好!您是使用什么模式飞行,可检查一下你的飞机重心是否有平衡好?是否每次都转右?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您是使用什么模式飞行,可检查一下你的飞机重心是否有平衡好?是否每次都转右?
你可拨打400700 ...

好的 谢谢